[Marvell] DiskGenius修复固态硬盘坏道的方法好多人存疑?再验证一下~

楼主(2021-06-03):
固态硬盘也会有坏道?在线修复!直播倒计时~~100%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再来一块带红点的~~

网友A:
没有下文了吗?

网友B:
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修复呢,只能说屏蔽,把坏道进行标记加入G表,但是G表容量有限,爆了硬盘也就废了。
另外,现在的盘自然坏道很少,大部分都是磁头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修复呢,只能说屏蔽,把坏道进行标记加入G表,但是G表容量有限,爆了硬盘也就废了。
另外 ...

逻辑错误还是可以修复的,物理坏道就真不行

网友:
这种误导小白的文章就别发了,对物理坏道是无效的!物理坏道必须屏蔽加P表才行,不是这种软件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下文了吗?

11%
抱歉,您的帖子小于 12 个字符

网友C:
固态硬盘也有坏道?长见识了。。。。难道固态硬盘不应该是一颗颗的存储颗粒来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也有坏道?长见识了。。。。难道固态硬盘不应该是一颗颗的存储颗粒来坏吗 ...

原来我和大家一样也觉的固态硬盘不该有坏道~~但这两天改认识了

网友D:
学会了清零而已,等同慢速低格。学习下闪存工作原理就不会对“磁道、坏道”有什么想法了。

网友:
全盘填充零也算是一种SE

网友:
如此多搞几次,就能有新硬盘用了,耶~

网友:
我也是进来科普的,原来一直以为固态硬盘哪来的坏道

网友:
我是DOS下MHDD扫描以后屏蔽加入G表。修复以后硬盘如初。

楼主:
散了吧~~这块盘和昨天那块不一样~这块盘一点坏道也没有!!!

再另外找一块~~咋就再找不到了呢?

网友:
这玩意 没用的 爱信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会了清零而已,等同慢速低格。学习下闪存工作原理就不会对“磁道、坏道”有什么想法了。 ...

闪存没有磁道,但是坏道还有有的,当漏电的坏块连成片超过主控ECC和屏蔽能力以后宏观上就显示坏道了。。。。

网友(2021-09-28):
如果是机械盘,扫几次就可以换新硬盘了

网友E:
看不懂楼主到底想说什么。

DiskGenius是用来对付机械硬盘的,它的修复功能也是针对“磁性”操作的,固态这种纯芯片级的东西,一旦扫描到坏块那就是真的坏了,固件会马上用备用块替换,比机械硬盘反应更加敏感,所以你会发现再扫一次它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懂楼主到底想说什么。

DiskGenius是用来对付机械硬盘的,它的修复功能也是针对“磁性”操作的,固态这 ...

说的就是

再扫一次它就消失了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