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正熔6A陶瓷保险管,里面灌砂子为了降温?

楼主(2021-06-03):
里面灌砂子为了降温?

网友:
灌的石英砂,灭弧用的。

网友:
主要作用是熄灭电弧,,,

网友A:
那些砂子难道直接用海滩上的?居然有不同颜色和深浅,我还以为起码用纯白的石英砂吧?

网友:
我就是用这里面的沙子盖了五间大瓦房

网友:
这里可以用沙,电池用沙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砂子难道直接用海滩上的?居然有不同颜色和深浅,我还以为起码用纯白的石英砂吧? ...

纯白的沙子太贵

网友:
我拆过高压熔丝具,里面的沙子纯白的,没一颗杂质。

网友:
电压越大电流越高,,,对里面的砂子要求越高越严

网友:
以前机床上有坏掉的保险,里面的沙子感觉像是陶瓷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