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F47L 1000V交流档测AC380V电压把表烧了

楼主(2021-06-03):
首先声明,万用表档位是在AC1000V档,绝对没有打错档位
一个交流接触器自锁启停电路,接触器不定时啪啪地响几声,刚开始以为是接触器不好,换了一个新的接触器还是这样。怀疑是线圈电压不稳定,把天宇MF47万用表打到AC1000V档测线圈电压(线圈是AC380V),按启动按键线圈电压正常再按停止按键接触器断开,这样重复了两次都正常,第三次按启动按键时,万用表指针摆了一下就回到零位了,测不出电压了,检查万用表各个档位都不能使用。

拆开万用表发现保险管坏了

换上保险管后各个档指针都有反应了,但每个档都不能正常使用,继续排查,发现一个像二极管的元件击穿就,可能是瞬态二极管,电路板上标注TVP,元件上印丝是AX2002,拆除这个元件后万用表恢复正常

各个档位逐步检测,发现直流电流500mA档不能使用,检查元件都是好的,后来检查刀盘,发现500mA档位处的刀盘铜箔损坏了一段

铜箔损坏一段后导致弹片和刀盘接触不上

表笔插座处的铜箔也有受损

现在除了DC500mA档不能使用外,其他档位都能正常使用
测试AC220V

损坏的原因可能是交流接触器线圈在通电和断电的瞬间尖峰电压太高,导致烧表
DC500mA档刀盘铜箔也受到损坏,我分析是这样的:黑表笔插座与康铜丝相连,康铜丝再和500mA档的分流电阻相连,尖峰电压串入,导致500mA档也受损。

网友A:
可能是线圈自感引起的尖峰,可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cat3不能随便标,老的指针表那个时代的设计规范和现在的有差距,同时规范本身也在不断完善。
不少人有所谓的炮灰表,但要注意不要一不小心自己成了炮灰,安全可靠才是万用表最重要的地方

网友:
瞬态电压干掉万用表了,万用表的安规认证还是没做好。

网友:
论PTC及TVS的重要性

网友B:
分析正确,楼主你的47表看着不错多少银子

网友:
我也遇到,胜利DT890打到700V,检查机器电箱里的380v交流接触器,头两下测接线柱都正常380v,测第3接线柱刚表笔挨到就听见嘭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正确,楼主你的47表看着不错多少银子

TB上买的,100多点,用着还不错,电压档有500V档位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上买的,100多点,用着还不错,电压档有500V档位就更好了

外磁+红外遥控检测

网友:
加个放电管或者压敏电阻可能还好点

网友:
搭表不应该合接触器,用钳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正确,楼主你的47表看着不错多少银子

PDD 70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上买的,100多点,用着还不错,电压档有500V档位就更好了

PDD同款带盒 70

网友:
还好我只玩dc不玩ac,测个市电确认了再确认表及线材是否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线圈自感引起的尖峰,可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cat3不能随便标,老的指针表那个时代的设计规范和现在的有 ...

而且一副正品高质量的表笔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C:
为啥用这种表?反应又慢又不准还容易烧。买个好点的数字表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用这种表?反应又慢又不准还容易烧。买个好点的数字表不香么。。

测试波动的电压,指针万用表优势明显大于数字万用表

网友D:
MF47有个2500KV档的嘛,应该用那个档。
但我觉得500ma档被烧坏是因为:图纸上看,所有AC档和对应DC档是连在一起的,而DC档连到500ma的铜箔上,再通过TVS二极管连到黑表笔(即借用了电流档的输入保护电流。有的MF47用2个头尾并联的4007代替TVS)。当输入电压太高时,TVS导通,瞬时电流烧坏了铜箔。
整个过程和康铜丝并无关系。
TVS速度比4007快,这个表的设计还是可以的。自己改装的话,把1000v档的分压电阻1个改2个串联,防超功率;另外,表头保护的2个4148改4007,可以降低漏电(<-----这里写错了,应该4148漏电小。4007只是能通过更大的电流)。10uf电容也可以改6.8u,这样指针摆动能欢快点
保险管可以用快熔的,依稀记得指针万用表都是慢熔的,这个不是很确定哈~(<------这里也写错了,应该用“仪表专用保险管”,当然这玩意价格不是很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MF47有个2500KV档的嘛,应该用那个档。
但我觉得500ma档被烧坏是因为:图纸上看,所有AC档和对应DC档是连在 ...

4007比4148漏电小?
万用表保险能用慢熔?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波动的电压,指针万用表优势明显大于数字万用表

数字表有的下面是有一条模拟指针的。。
而且真的波动应该用示波器。
这种MF47电压档阻抗低的可怕,我被坑过几次之后就给扔了。

网友:
工业用途尽量选福禄克,哪怕是低端的。以前用过一个国产9205A的只要测变频器出口电压必烧,用了福禄克15B再也没出现过。精度一般的就可以,就像楼上说的,安全可靠才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