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只电子打火机

楼主(2021-06-03):
朋友送的一只电子打火机,用了一段时间后打不着了。开始以为是电池坏了没电,结果充满后依然无法打着,想来是电池不行了,于是便拆开看看。

拆开后,量电池电压正常,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继续拆。

找到毛病了,这只微动开关脱焊了,不能完成所需功能。

明显的向上翘起。

将其重新焊牢,按下微动开关,再用手触摸感应片,打着火了。

安装打火机上盖的转轴。

再安装与之连接拨杆上的弹簧(拨杆的作用是撳动微动开关,接通电路的电源)

装好后试效果,完美!

网友:
这不是电炉丝吗?

网友A:
类似的我买过指尖陀螺款,后来把电热片换成LED灯珠当小手电用,可惜只能发光5到10秒,等几十秒才能下次发光,芯片有电热丝过热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我买过指尖陀螺款,后来把电热片换成LED灯珠当小手电用,可惜只能发光5到10秒,等几十秒才能下次发光 ...

或许电容或者电阻是控制通电时间的,或者拆掉电路

网友:
苐一次见拆这款打火机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样的打火机电蚊香费劲,然后我买了3头的防风打火机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我那个是塑料推拉式的,一面推出来可以点烟,另一面usb口推出来充电,挺方便的.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是电池不行了,这东西电路很简单

网友:
我在京喜1分钱买了一个,一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