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什么用万用表量不出稳压器的输出电压?

楼主(2021-06-03):
各位师傅:
               大家好!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小弟我今天无事把家里的一台JX-5电码训练器给拆开了,想量一下里面的稳压器输出电源是多少伏的。可结果用数字万用表打到直流档量了半天,数字万用表却什么也没用显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开关开了吗?你量的哪个位置?

网友B:
这个很难说清楚。你万用表开了么? 是在直流电压档还是在交流电压档?hold键是不是按下了?训练器开机了么?是测的是线绕变压器的输出端还是图中的"接A"点?黑表笔是接的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开了吗?你量的哪个位置?

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你眨眼的频率正好和交流电的电压频率重合了,每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是0.00,闭上眼的时候才显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难说清楚。你万用表开了么? 是在直流电压档还是在交流电压档?hold键是不是按下了?训练器开机了么 ...

lz说万用表什么也没显示,连000都没有的意思么?

网友:
1、打开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吗?
如果亮,用直流电压档测量C14电压,如果无电压,检查保险是否烧了,或者绕组挂了。
如果不亮,检查电源线和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还有电路图,直流,交流,那有测不出来的?
可能你用的方法不对。

网友:
没有显示 ?值得深思
想求助大婶们,要表述清楚 。或者多拍几张测量的照片 。不然大婶们会胡思乱想

网友:
机子上电了吗?

网友:
如果没有上电还好,不然可能把表烧了。

网友:
测A点没电压?很显然BX保险管坏了呗。

楼主:
各位,我是用数字万用表量稳压器的这几根线的。

网友C:
变压器输出是交流啊,要把万用表拨到交流电压档测

网友D:
这些是交流,你图上的表在直流档

没数值的话断电量这两组和220v线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是交流,你图上的表在直流档

嗯,在这方面我是小白。按我的思路,这个稳压器不是输入是220V,输出的不是直流电源吗?
谢谢你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输出是交流啊,要把万用表拨到交流电压档测

谢谢你的回复,并给我准确的指正。

楼主:
请教"ppyuyi"和"ppyuyi"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我能不能在此原件电路板不动的情况下,把该变压器给更换成一个可充电的锂电池更代供电给电路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ppyuyi"和"ppyuyi"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我能不能在此原件电路板不动的情况下,把该变压器给 ...

客气了,我技术也不咋地
你是打算用锂电池给电路供电吧?先需要知道正常开机后A点的电压,然后根据所需电压来算要用几节锂电池串联(单节锂电池电压3.6V~4.2V),锂电池正极接A点,负极接地;不能直接接到变压器输出线那里!!!因为变压器输出线圈对直流是低阻抗,会形成短路!!!
锂电池串联应用充电比较麻烦,如果有合适电压的电动工具电池和配套充电器就可以直接用,否则你的情况不建议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