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20VAC降压到3.3VDC的非隔离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21-06-03):
RT,
注意要的是非隔离
输出3.3V,300ma即可
价格当然越便宜越好

在好多地方查了半天都没查到合适的,要么太贵要么没有,哎。希望有了解的大神推荐个型号

网友:
电容电阻降压,加稳压管。最便宜

网友A:
 去找“镇流器小子”它是非隔离电源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找“镇流器小子”它是非隔离电源的高手。

你的鸡动回复被删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镇流器小子”它是非隔离电源的高手。

整流器小王子的用户名是哪个?或者能否私我下他的其他联系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流器小王子的用户名是哪个?或者能否私我下他的其他联系方式?

在这帖,找这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找这人。

他的电源,非隔离,低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帖,找这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extra=page%3D1

找这人。

是自己割痔疮的那个哥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割痔疮的那个哥子么

 回复与本帖无关的内容,会被关小黑屋的。

网友C:
所有的隔离芯片都可以做非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隔离芯片都可以做非隔离

怎么弄呢?有没有合适的推荐?

网友D:
你这是准备点亮一个1W的LED呀!

网友:
用阻容比较多一些。

如果要芯片,也有方案的,现在电饭煲电磁炉计量插座啥的用非隔离方案也是有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准备点亮一个1W的LED呀!

不是,给8266用的,峰值300ma,平均20ma就够了

网友E:
上次买的一个定时插座内部电源好像就是非隔离降压,不是阻容,忘了型号了,就一芯片加一电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给8266用的,峰值300ma,平均20ma就够了

非隔离电源用于ESP8266,你脑袋怎么想的?钱多还是时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隔离电源用于ESP8266,你脑袋怎么想的?钱多还是时间多?

都不多,就是没钱才这么搞的。隔离电源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买的一个定时插座内部电源好像就是非隔离降压,不是阻容,忘了型号了,就一芯片加一电感 ...

对,要的就是这种的

网友F:
减小R1,可以调到3.3V。这个批量出几千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减小R1,可以调到3.3V。这个批量出几千个了

这个芯片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的价格怎么样?

今年涨价前的价格话,貌似4毛不到。现在不知道了,一直用的仓库里的库存货没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