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求教下有没有什么力大精度高的小电磨

楼主(2021-06-03):
做模型用,最早用的一直大卫的,力太小了扛不住,各种卡住,去年买了一只威克士wx106,力度挺大,精度也还可以,就是续航短有点难受,有没有更靠谱一些的小电磨推荐一下

网友A:
要求高的。只能用牙机。缺点是有电源线。

网友B:
这种电磨都是玩具,一般来说,专业的用 牙机,无刷牙机,吊磨,还有大艺那种专门的木雕用电磨

网友C:
磨指甲 那种高级的行不行?
就是那种金属手柄带电源 或者带电池的
有用过吗 效果怎么样?

网友D:
气动电摩,只是有根气管子,力度绝对够,好的精度也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高的。只能用牙机。缺点是有电源线。

主要是不知道他这具体多大力,我只知道以前的大卫力不够,威克士的力够但是没有具体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磨都是玩具,一般来说,专业的用 牙机,无刷牙机,吊磨,还有大艺那种专门的木雕用电磨 ...

主要是不知道他这具体多大力,我只知道以前的大卫力不够,威克士的力够但是没有具体数值,现在要新买的话不知道要买多大扭矩嗯,做模型都是些小细节要磨还是更细一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指甲 那种高级的行不行?
就是那种金属手柄带电源 或者带电池的
有用过吗 效果怎么样? ...

主要是我现在不太清楚具体需要多大扭矩的,威克士力是够但是没有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动电摩,只是有根气管子,力度绝对够,好的精度也能保证

主要我气泵喷漆的地方和我打磨的地方离太远了,要弄气动的太麻烦

网友:
力大又持久的个头大,价格也得贵几倍,可以看看接220V电的,我用琢美3000磨冰球刀,开高档会控制不住。

网友:
又要体积小,又要力气大,又要电池续航时间长,以目前的电池科技水平达不到这个要求,但也有办法:买一个同样的电磨,一个用,一个充电,这样,续航时间就无限延长了。

网友:
琢美3000,220V无限续航!

网友E:
要力度大只能上减速电机。500-1000转左右,买个夹头。

网友:
咸鱼有卖diy的无刷电磨的,还是金属外壳,可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力度大只能上减速电机。500-1000转左右,买个夹头。

这转速也就适用于电起子,常规电钻都嫌慢,更不用说要求万转级的电磨了。

网友:
威克士20V无刷电磨,轻便,力大,可调速,绝对比牙机好

网友:
wx106可以接受的话 威克士WX739.9电磨不是刚好可以符合你的要求么 多买几块电池无限续航

网友:
淘宝200多的祖国版世新204L,5万转精度力量都不错,主要是噪音也小,晚上也可以弄。还要劲大的就是攻玉之类无刷雕刻机,专业玉石开粗用的,还有风磨机,风磨笔也可以选择,不过要配气泵,噪声也大,去看看世新吧

网友:
有的,威克士106是两节14650电池900ml的,看看外贸的8V电磨两节18650电池,2000ml的,比威克士续航长一倍多,我玩文玩一直用这个,同心度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