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HD9303型电水壶水烧开蒸汽开关不跳故障

楼主(2021-06-03):
电水壶可算是故障率比较高的小电器,帮亲戚朋友拆修过的就这高档点,至少价高不少。这水壶是水烧开但开关不跳,必须手动按开关才行。同事一周前送店修后几天又不断电了,看来这开关质量也太好了,刚好碰到了就顺手拆开看下,做工还算不错的,两颗螺丝磁铁都不吸,但又不是不锈铁钢,因为明显有生锈的。拆下蒸汽开关用万用表测量通断正常,外观看不出问题,难道是双簧片原因?回家翻箱倒柜找到此开关直接换上,先来烧一壶清水泡杯清茶再说,好在水开即跳,只要有合适配置这维修太简单了哈。

网友A:
最近这是和水壶杠上了?

网友:
水太满也不跳

网友:
现在开关质量都不怎么好
选贵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这是和水壶杠上了?

这叫专修专修,最近只修水壶不开车

网友B:
XX浦什么都不生产与某科一样光卖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XX浦什么都不生产与某科一样光卖牌子。

在家电方面,除了剃须刀和电动牙刷,其它的尽量不要买飞利浦的

网友:
这个开关是易损件,头几天刚修了一个热水壶,也是开关的事

网友:
开关果然是消耗品

网友:
这类开水煲我都是改双硅控制的,这开关根本就是假货通不了大电流

网友:
看来这种飞利浦也和国货没啥差别,蒸汽都是通用的

网友:
顶盖不盖也不会跳

网友C:
这个地方安装回去要点时间哦

网友:
确实接触的地方或者开关薄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安装回去要点时间哦

我也没想到特好安装的哈,、。。

网友:
因开关里面塑料座受热变形,触点粘连了!

网友:
专修电热水壶!

楼主:
此水壶非彼水壶呢

网友:
謝謝分享 一直买带英国温控开关那种。

网友:
花了20多元买了些配件修好一个,用久就不跳开关。不知进口温控器寿命长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