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照葫芦画瓢,修复一张花屏的GTX660显卡(新手向)

楼主(2021-06-03):
朋友的一张660花屏了,丢给我研究,我虽然U盘、SSD方面的diy和维修略有经验,但显卡维修方面还真是一片空白。

不过在B站看过不少维修相关的视频,了解花屏故障大概率出在显存,核心的概率相对少一些,手上正好有个N卡测试软件mats ,可以找出故障显存的位置,因此决定照葫芦画瓢试试,反正这卡朋友也不要了,死马活马医。

1、显卡是影驰的gtx660 3gb版,显存型号Elpida W4032BABG-60-F

2、查询手册是一颗512MB容量 x32位宽 6Gb/s速度的颗粒,显卡正反共6颗组成3GB192位宽的可用显存。某宝大致售价30左右一颗。

3、显卡能点亮,就是花屏,供电方面估计问题不大,运行mats测试后,A1显存位报错

4、根据网上查得资料,A1对应的就是显卡红框处这颗显存。

5、接下来就好办了,准备拆吧,颗粒用铅笔做个”?”标记,以免搞混。
顺便贴个铝箔,保护核心,可能老手不需要,我毕竟没弄过,不知要多少温度才能吹动颗粒,心里没底,怕高温损坏核心。

6Pcb的散热还是有点厉害的,390度才吹下来。

7、清理焊盘,我个人比较习惯用有铅锡(37/63)过一遍,这样可以降低焊盘上残锡的熔点,吸锡带清理更容易。

8、检查io点,这步必须做,因为花屏故障未必一定是颗粒损坏造成的,也可能是颗粒虚焊、颗粒与核心之间的连线断线、核心虚焊/损坏都是有可能的。
万用表二极管档,黑笔对地,红笔测点,有读数一般表示该点与核心导通正常。这卡io点的读数在500左右,仅作参考,别的卡读数我就不知道了。

9GDDR5颗粒的脚定义,所谓io点就是测试图上灰色32dq点。分成4组,每组8bit组成32位宽。
谨慎起见,除了nc和红绿(+-)电源点外一般不用管,其他的点最好都检查一遍,有读数一般问题不大。
这次运气不错,测下来所有的点都是通的。那么只有可能是显存颗粒损坏/虚焊了。
如果不通,则有可能是pcb断线、核心虚焊/损坏。需要进一步检查,可能用到BGA返修台重焊核心,这个设备我可没有,要麻烦别人了。

10、准备在某宝拍颗粒的时候又想了下,觉得还不能完全确定是颗粒损坏导致的问题,也可能是虚焊。
因此决定费点事,拆下B1位的颗粒,和问题颗粒互换位置。如果mats报错位置换成了B1,那么肯定就是颗粒损坏了,如果故障消失,那就是虚焊。
虽说这颗粒也就三十来块钱,但万一是虚焊,这多出的颗粒我又没处用,看着多不爽?

11、颗粒互换,省略植球、吹焊过程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是我忘了拍照了 >_<

12、决定命运(三十块)的时刻到了,待完全冷却后装回散热器准备开测

13Mats测试故障消失,可以确定是显存虚焊导致的。
3dmark、甜甜圈都测试通过,略过不提。
这卡在我的电脑上已经用了两周多了,表现良好。

14、店家抱歉,用不着了。

后记:
1mats软件是我以前下的,已经忘记来源了。不过论坛网友99173546提供了整套工具,还包含A卡的,如有需要,可去他的帖子下载:

2、尔必达已经破产,由镁光收购,这个颗粒的pdf可以从镁光官网下载:
Elpida_4gb_gddr5_sgram_brief.pdf

3、关于维修视频可以关注Bup:笔记本维修厮、显卡维修圆、我是星宇大叔。后两位主修显卡,老厮主修笔记本,对咱新手来说能学到不少思路,毕竟万理皆通不是吗?

施工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老厮? 干南桥啊

网友:
大神验证码是多少

网友:
尔必达印象里只造显存和内存颗粒

网友:
测试显卡的软件分享一下

网友:
葫芦娃好久没发贴了,这次干显卡了

网友:
没点功底干不了,大部分都是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网友:
你这铝箔贴了跟没贴一样

网友:
这一步:检查io点   用指针表会非常直观,我一直用指针表电阻档查断线。

网友(2025-03-25):
偷偷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5-06-06):
厉害了,这么顺利就搞定了,另外听说那个测试显存的工具60G左右,怎么那么大?我暂时还没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