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推荐个便宜的示波器,用于测试电流、电源纹波、PWM信号等用途

楼主(2021-06-03):
RT,
用于测试电流、电源纹波、PWM信号等用途,目前需要测的最大频率是1M以内的。

预算:500以内
可以接受USB示波器,便携不便携无所谓。

网友A:
测电流不太好办,其它功能二手普源就挺不错了

网友:
某宝搜利利普

网友:
正点原子那个DS100就可以。

网友B:
加一点点,欧万HDS242S,40M带宽款,便携的,带四位半万用表

带波形/脉冲输出款618用券后约650,不需要这个功能再少100

详细介绍推广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850
有个到手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957

到手拆的帖子说内部做工不好,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前天下单了一台还没到货,买了运费险
商家也同意不满意七天内可退,三年保修,所以没啥不放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一点点,欧万HDS242S,40M带宽款,便携的,带四位半万用表

带波形/脉冲输出款618用券后约650,不需要这 ...

期待着你的测试  特别是万用表部分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期待着你的测试  特别是万用表部分功能

明天到手,会测试一下

不过我对精度要求不高,只要不超标称范围就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到手,会测试一下

不过我对精度要求不高,只要不超标称范围就接受 ...

到时候艾特我吖,,,,我也想看看你的表精度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768,,,,,,,,,买这个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一点点,欧万HDS242S,40M带宽款,便携的,带四位半万用表

带波形/脉冲输出款618用券后约650,不需要这 ...

大神们帮忙掌掌眼看看,便宜的这家靠谱吗?便宜了2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流不太好办,其它功能二手普源就挺不错了

测电流加个电阻就行了。
还有,不考虑二手

网友:
我有个普源DS5102ME 丢给我朋友了 如果有想法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电流加个电阻就行了。
还有,不考虑二手

简单测测这样也还可以!

500以内全新,正规厂家的不太好选,稍微增加点,某鱼应该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768,,,,,,,,,买这个鳖。。。。。。。。 ...

不考虑这种,出外场示波器带万用表二合一可以少带一个表

另外有安全方面考虑,不小心接入600v电压仪表出问题还好,伤人事情就大了

网友:
我有一个符合你的需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或者黄鱼上搜索vds10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点点,欧万HDS242S,40M带宽款,便携的,带四位半万用表

带波形/脉冲输出款618用券后约650,不需要这 ...

到手了吗?使用如何?给个链接

网友:
去南科电子仪器邮购,,,我在这里买了很多东西都没有翻车

网友:
不会修群里有人428包邮出出7寸屏的鼎阳1052 50M的,开机次数16次,科研单位出来的货,我没兴趣不然就下手了,,,

网友:
1G采样起步!  采样低了 买了会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