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6岁免维护汽车电池静态电压多小伏正常?

楼主(2021-06-03):
6岁免维护汽车电池静态电压多小伏正常?车的电瓶是60安免维护电瓶,平时车电瓶亏电情况我知道,所以我手机定了一个闹钟就是每个星期一下午天黑之前就用充电器给车充电,前不久为了减小充电麻烦,在轿车顶上安装了4个10瓦单晶硅钢化玻璃的那种硬板,阴天有0.4安充电电流,我所在地近一个月没有出过太阳,都是天天阴天,雨天,今晚用万用表测了一下静态电压是12.8伏,请问一下大家,平时这12伏汽车电瓶夜间静态电压是多小伏?

网友:
楼主厉害,网上可以查电压和电量的关系

网友:
这个电压差不多是正常的

网友A:
我的电瓶快两年了,平时也是放的多开的少,现在打着火是14.2V(以前是14.4V);放三天以内电瓶电压13.4V,一周以内电压13.2V。估计电压还是有点低。楼主的电瓶建议加个电容,打火时不费力。

网友:
我的车4年了.平时状态电瓶电压12.6v,记得当时新车也是12.7.12.8v.打火的这一下掉到10.5v,打火后是14.2v,
电瓶好不好,看打火的时候掉多少比较准确点,浮电只能看看当作参考,实际容量下降内阻增加这个分辨不出来.

网友B:
断开太阳能电池,1~2小时后再测。

网友C:
高于12V都是正常的,一般老电池12到12.3V左右,新电池12.5以上。

你这12.8说明太阳板还在充电。

我早就想弄太阳板给车充电的,不好固定一直没搞成,有机会去搞一块那种软板,放后窗,直接连到后备箱灯即可(这里常电)。

网友D:
换个电瓶不好吗,搞的车顶玻璃胶这么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瓶不好吗,搞的车顶玻璃胶这么丑。。。

这个车顶玻璃胶是有点丑,应该用那种薄膜的比较好贴在车顶上,补充应该10w就够用了。个人建议哈

网友:
不用纠结了,能打着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于12V都是正常的,一般老电池12到12.3V左右,新电池12.5以上。

你这12.8说明太阳板还在充电。

唉,看样子你们是没有听说过幕墙结构胶这个词语,现在很多豪华装修外墙的大理石之类的就是用这种胶水沾在墙壁上的,还有大型钢化玻璃阳光棚,也就是直接用这个胶水粘贴在钢结构上的,结构胶完全干了以后有点点软的,不是硬如石头不受冷热收缩开裂还有减震效果,我弄的丑是因为目前是初步固定代数据连接满意以后,再加胶水上去做平滑处理,还有就是我买的时候手抖买成白色,后续会买与车颜色一样的银灰色,这样颜色一体化又平滑就不难看了,我测的电压是夜间11点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瓶不好吗,搞的车顶玻璃胶这么丑。。。

后续用与车一样的胶水做平滑就好看了,还有太阳能发电板发电补电系统才是汽车亏电的最佳治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太阳能电池,1~2小时后再测。

我夜晚11点测的,太阳能板夜间不发电,每块板有二级管做防倒流的,夜晚静止6个小时的电压以经比较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瓶快两年了,平时也是放的多开的少,现在打着火是14.2V(以前是14.4V);放三天以内电瓶电压13.4V, ...

启动加电容,这个是技术含量活,挑选电容也是技术含量的,,对这个方面不熟不敢贸然加启动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看样子你们是没有听说过幕墙结构胶这个词语,现在很多豪华装修外墙的大理石之类的就是用这种胶水沾在 ...

不是不知道有胶,而是接受不了这种安装方式。

我宁愿一年换一个电池,也不会在车顶搞块电池上去;我的车电池40AH的交换价也不贵,200出头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续用与车一样的胶水做平滑就好看了,还有太阳能发电板发电补电系统才是汽车亏电的最佳治疗方法 ...

主要是不好看,哈哈

网友:
我加的是半柔性太阳能电池板,50W。3M胶粘在车顶。
用DC-DC可调控制下:夏天降低输出电压,冬天升高。

目前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知道有胶,而是接受不了这种安装方式。

我宁愿一年换一个电池,也不会在车顶搞块电池上去; ...

重在折腾

网友E:
为了个几百块的电池,把车顶搞成这样?值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个几百块的电池,把车顶搞成这样?值得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自耗电比较快的车?如果你的车不是经常开,车停电瓶的电半个月就没有电了,那个时候你才会明白,太阳能发电系统自动补电的实用性,所谓的美观只是习惯问题,看多几次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