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珍爱数据,远离SKhynix

楼主(2021-06-03):
之前那个帖里面的SSD,海力士黑片,用了一个月左右吧,掉盘了,没有固件,废了。查颗粒没有主控支持,做不成优盘,我***
无独有偶,有一个朋友拿一个U盘找我,黑胶体,16G,说是放了半年左右吧,不认盘了,用chipgenius检查是SK 32G MLC,第一次见MLC的U盘有坏的,不过这个32G颗粒就很可疑,一看就知道是黑片坏块多拿量产工具屏蔽做出来的,主控是3257,重新开卡出来18.2G。这个U盘根本不应该存放数据用,太容易丢了,(虽然我也不知道该拿他做什么)
SK正片我很少碰,主要是被SK漏电王吓怕了,不过就算黑片,铠侠镁光英特尔的黑片也不漏电,正片也好不到哪去,不敢入
被SK漏电坑过的下面报道一下↓

网友: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吧。INTEL都敢用的东西你却不敢用?

网友:
黑片,你想怎样?

网友A:
1.ssd没固件?可能性不大你的查是哪种查?查id吗???还是丝印?丝印就算了
海力士漏电严重的hy16固件一大把 其他hy 3d漏电不严重而且也有固件 再说了 你的ssd坏要怪黑片而不是海力士 海力士正片还是不错的

2.U盘 现在奸商大把 那大容量颗粒减容多了去 台电就一大把那东芝b3 64g开8g 16g的 照你的说法 东芝也垃圾了????减容怪颗粒厂家?这应该怪生产U盘厂吧

3.铠侠镁光英特尔的黑片漏电的多了去了 我手上一大把

小白的话 发言前多查资料 否则误导人就不好了

网友:
四楼说的在理,但是以前看到不少安卓手机坏sk字库的,又觉得要拼人品

网友:
用黑片怪海力士,就跟用华为畅享嫌卡大骂安卓辣鸡一个样子
我手里还有个东芝黑片的盘,去年疫情几个月没通电存的东西都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ssd没固件?可能性不大你的查是哪种查?查id吗???还是丝印?丝印就算了
海力士漏电严重的hy16固件一 ...

海力士16nm 2d tlc正片真没有问题,海力士官方18年都还在用,2dtlc本来寿命就一般还很吃固件,放在56k上比58要稳得多,U盘主控基本搞不定
这颗粒黑片特别多,把口碑带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16nm 2d tlc正片真没有问题,海力士官方18年都还在用,2dtlc本来寿命就一般还很吃固件,放在56k上比 ...

哈哈 是的 稳定性56k强一点 其实求稳56s开或许更好 反正速度差不多

网友:
HY 16/14的漏电问题只是相比同制程的其它品牌颗粒严重罢了,而且暴露出这个问题的,更应该归咎强大的国内厂商!

正规渠道的新颗粒,基本是不会遇到这种问题,有也是极为个别事件,毕竟当年对应的主控固件已经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尽可能避免问题的发生;

然而强大的国内厂商,毫无底线地使用二手回收料,明明已经pe寿命快到头的颗粒也依旧拿来做盘,才让问题凸显化。

网友:
这种漏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快写废了。
就像有人说的 颗粒快磨穿了。
写入后一段时间 电荷就会流失掉。

网友:
我觉得是以前4g  8g 16g容量年代海力士偷资料做出来正片有部分掉数据导致口碑不行,黑片更加差劲。后来海力士买了资料图纸做出来闪存都稳定,intel的540盘以后都用过,可以用。不用迷信海力士一定很差。
至于漏电问题导致丢数据,你得简单了解闪存制造和工作原理就不会骂海力士。其他牌子也有,包括三星,正片寿命到了也这样。不过三星品控严格基本看不到黑片,有也是国内大佬将其他牌子颗粒改的。
最后结论,海力士可以用,但同价格还是不选海力士
2256k上2d  tlc最稳当,海力士白片都确实很稳,3d闪存得上2258

网友(2022-07-04):
海力士 镁光 牙膏厂 东芝 三星 都一个样临界穿的时候都会漏电,正片海力士还是不错的,海力士的黑片遇到的多一些,黑片就不要碰了,正片可以玩的,我的海力士服役读写量都800+/300+ 了 还在狂飙车。

网友:
还行zynet 现代降级用了6年还正常
2个16g 2片8g
主控不同,闪存是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