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两块硬盘健康表,求大神解惑

楼主(2021-06-04):
这是希捷2T的盘扫描的结果,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但是在磁盘管理那又没有他的影子,还有救不

下面的是西数1T黑盘的心电图,还能抗几天?

还有以上的那些警告条说明是什么坏了?

网友:
有坏道了,,,注意备份数据。

网友A:
第一块PE系统里分区格式化试试,第二块尽量莫存重要东西,G表随时爆满。

网友:
快速扫描,报废盘都全绿的,不要快扫

网友:
用mhdd,布丁布丁

网友:
用慢扫看看,有坏道了。

网友:
西数黑盘 可以用 官方 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 for Windows  试试清空全盘

网友B:
不用慢扫了,肯定有坏道,赶快备份数据吧。

网友C:
第二个用MHDD慢扫,然后屏蔽加入G表,完美如初,有63个坏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用MHDD慢扫,然后屏蔽加入G表,完美如初,有63个坏道。

加P表才万无一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P表才万无一失

嗯,反正MHDD修复以后硬盘如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块PE系统里分区格式化试试,第二块尽量莫存重要东西,G表随时爆满。

在pe中分区格式化后,进入系统后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型号,“我的电脑”中看不到盘符,一两分钟后电脑(Win 7  64位系统)还进入假死状态,无法进行操作,只有拨掉他的数据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慢扫了,肯定有坏道,赶快备份数据吧。

哪一块?还是两块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用MHDD慢扫,然后屏蔽加入G表,完美如初,有63个坏道。

这么搞后,还能用几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搞后,还能用几天?

我觉得一般应用和新的没区别,至于存不存重要东西无所谓吧,反正新硬盘一生产出来就有坏道的。

网友:
西数1T的还可以继续用,问题不算严重。
希捷2T的应该是没希望了,扫描不要勾“快速”!

影响机械硬盘寿命的两大因素:电源稳定和机箱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