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问优利德 UT210E钳表主板上面的可调电阻作用

楼主(2021-06-04):
收了一块ut210e电流档2A档测试10毫安电流显示6毫安,测试50毫安电流显示46毫安,测试200毫安电流显示178毫安,误差太大了。会不会是以前卖家动过这两个可调电阻,20A档位测试200毫安显示0.16A,电流的所有档位都不准。哪位大神知道这俩可调电阻的作用?

楼主:
刚刚测量6毫安电流钳表显示4毫安,60毫安电流钳表显示56毫安;测量600毫安电流钳表显示560毫安,好像以此类推,有没有知道优利德售后校表怎么收费的?看来是自己搞不了了。

楼主:
又重新测试了一遍,误差太大,通过免拆软调校能管用吗?

网友:
可以自己校准的
用网线,绕个10圈,钳表塞到这个线圈里面,就是相当于电流扩大10倍,然后你自己校准呗
校准方法见下面链接
http://bbs.38hot.net/thread-155803-1-1.html

网友:
先钳好线,按归0键后再通电流。
可以闭壳校准,可以尝试自己校准,没有大电流可以参考我这个做一个线圈用小电流校大电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41698&extra=

钳表这点误差不用校准了把,

返厂校准一般不收费

优利德返厂地址,返厂前先电话联系一下
统一收件地址: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一路6号 优利德科技
收件人:成品仓(售后中心)
联系电话:0769-85729918
邮编: 523 808
备注:用纸条写明回寄地址及联系人/电话,产品不良现象,谢谢!
维修进度及快递查询拨打:0769-85729918

发货前先电话联系一下,

网友A:
这精度还可以啊  何况还是钳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精度还可以啊  何况还是钳表

号称分辨率1毫安的,现在差了点,已经按照上面网友校正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重新测试了一遍,误差太大,通过免拆软调校能管用吗?

将转盘置于OFF位置,同时按下蓝(SELECT)键和黄(HOLD)键,并快速旋转转盘至Ω档打开数表,直至屏幕显示CAL字符,松开蓝、黄键,此时已进入校准模式

校准需谨慎,若出任何问题本人概不负责,切记,切记,切记。

1、此后机子将先自动检查IC内部线路, LCD显示ADC代码值,如果有错误则提示Err0~4,此时关机后查看测量用分压电阻是否连接是否有短路、断路,阻值大小是否正确,检查完毕无错误后,再重新开机,开始校正流程,自检完成后自动保存相关参数至E2,蜂鸣器BEEP响一声提示完成。如果已经检测过,按SELECT键可跳过此项检查。
2、接着自动检查内部放大器相关参数,自检完成后自动保存相关参数至E2,蜂鸣器BEEP响一声提示完成。如果已经检测过,按SELECT键可跳过此项检查。

当按两次select键跳过上面两步自检步骤后,必须将转盘旋转到其他档位后校准才算正式开始(这个很重要)

网友(2021-10-18):
UT210E测试交流电压电流到变成零,其他档位测量直流电压直流电流二极管电阻电容到正常

网友:
钳表这精度很不错了

网友:
看了你的在看我的,我要丢垃圾桶

网友(2022-04-25):
误差有点大,死马当活马医,先测下在线电阻电压,为恢复做准备,调下看看有否惊喜。

网友:
这表估计是上家改字数动了表的校准数值(每个表的不一样,厂家根据每个钳口校好的),如果自己校太磨时间了,按键出来的不是定值,是个比例值,(实际电流1A,表上显示0.9A,你按下+键不是0.1,二是0.6或者0.2这些值)要凑到1A太难了,如果实在要自己试试,建议先用编程器保存好原始数值,校不过来回写即可,不过还是建议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