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RDT is unfinished!跑了一晚上结果RDT,这是表示废了?

楼主(2021-06-04):
RDT is unfinished,跑了一晚上rdt结果,240g,闪迪的05497 64g,这是表示废了?

网友A:
能开过能用不就行了/干嘛要跑R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过能用不就行了/干嘛要跑RDT

不是说rdt能屏蔽坏块嘛

网友B:
闪迪的芯片可能设置不一样,我用三星东芝的参数跑闪迪从来没成成功过,三星东芝一跑一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迪的芯片可能设置不一样,我用三星东芝的参数跑闪迪从来没成成功过,三星东芝一跑一个准 ...

不管rdt,开卡成功,但是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C:
开出来,跑一圈urw,过几天再读取一下,看能不能过校验,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没啥大问题,当然漏电颗粒还要放更长时间才能看出来问题,rdt跑圈不过再跑,可以降容多开点op,更稳定一些

网友:
我两个这样的盘拆颗粒贴58xt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出来,跑一圈urw,过几天再读取一下,看能不能过校验,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没啥大问题,当然漏电颗粒还要放 ...

降容量也是一样,可以写,无法正常读,估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