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款四核wifi6路由器——锐捷2820T,附拆机图一张

楼主(2021-06-04):
很多人都喜欢小盒子路由器,市面上很多,锐捷2820t这款看着不错,颜值挺高的,相关配置:ax1800,博通bcm6755四核1.5g,内存128+256M,5g独立功放,四个千兆端口,支持盲插,支持mesh组网,电源12v1a,整体配置还可以,跟天邑ty301/6201/6202,360t6g....差不多的,都是运营商定制机。

以下图片全部来自网络:

盒子正面

盒子背面

打开看看

全部配件

产品正面

产品背面

产品底部

底部拆机

为了看的更明白,借用一张acwifi的ty301拆机图,配置一样的

相关参数

锐捷2820t评测文章
点击这里

锐捷2820t操作说明
点击这里

网友A:
运营商定制,版本不同,内置硬件千差万别。

网友B:
要是这么大的方盒里,能预留个2.5机械硬盘接口和安装位置,做个家庭简单nas,既小巧功耗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定制,版本不同,内置硬件千差万别。

是的,定制机就喜欢变着花样玩,这款是电信版,鬼知道移动版,联通版又变成什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这么大的方盒里,能预留个2.5机械硬盘接口和安装位置,做个家庭简单nas,既小巧功耗也不高。 ...

带usb接口的定制机很少啊,可以配一台绝育老母鸡玩玩

网友C:
所以这个盒子里除了一块板,其他都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这个盒子里除了一块板,其他都是空的?

哈哈,小盒子不都一样吗,还有两根内置天线

网友D:
博通的方案不都是发热大户吗

网友E:
k2p足以。。要那么多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通的方案不都是发热大户吗

非也非也,新平台6750/6755发热很低,昨晚用测温仪贴着ty300上部外壳,测出温度才三十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k2p足以。。要那么多浪费

对头,k2p信号很强,一般不需要换,如果要换机,最少满足几个条件,①宽带500兆以上,②需要多台mesh组网,实现全屋无死角高速上网,③机子老化信号变差不稳定或有故障坏了,④钱多,被种草,尝鲜换个寂寞,⑤你们来补充换机理由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头,k2p信号很强,一般不需要换,如果要换机,最少满足几个条件,①宽带500兆以上,②需要多台mesh组网 ...

楼主,这个支持802.11 k/v,麻烦看一下,手机用wifi分析仪 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支持802.11 k/v,麻烦看一下,手机用wifi分析仪 能看出来

我的手机只显示ess,后面不显示kvr,放心吧,只要支持mesh组网,肯定支持漫游协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手机只显示ess,后面不显示kvr,放心吧,只要支持mesh组网,肯定支持漫游协议 ...

刚在海鲜市场淘了,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k2p信号很强,一般不需要换,如果要换机,最少满足几个条件,①宽带500兆以上,②需要多台mesh组网 ...

K2P 海鲜市场150  还有其他推荐么 正好最近想换个路由器 现在的是个极路由1S。。。。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头,k2p信号很强,一般不需要换,如果要换机,最少满足几个条件,①宽带500兆以上,②需要多台mesh组网 ...

另外K2P有好多后缀 选哪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K2P有好多后缀 选哪种呀

a2性价比最高,直接买刷好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k2p信号很强,一般不需要换,如果要换机,最少满足几个条件,①宽带500兆以上,②需要多台mesh组网 ...

老夫的k2pA1屁股下面还坐着笔记本散热垫,想发热都难

网友(2022-04-04):
引用 网友F:
刚在海鲜市场淘了,回来试试

这个用着怎么样呢?测评的很少呀

网友:
我也领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刷华硕的梅林系统,和华硕一款一样配置 华硕 xd4,系统识别道德flash 是256M的 型号是,Micron MT29F2G01AB,有预留的串口,看我的拆解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11540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