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中控带温度显示的空调旋钮能不能改装

楼主(2021-06-04):
看到高级车上空调旋钮上能显示温度,我想把咱这买菜车也改装一个这样的旋钮,这个东西能不能单独买到?

网友A:
我的乞丐车也想改,可惜原车旋钮是4档风速,改了也没什么用...

网友B:
有那种很小的温度计,数显的,把它塞到旋钮里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很小的温度计,数显的,把它塞到旋钮里面即可。

深水宝,拼夕夕都没找到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乞丐车也想改,可惜原车旋钮是4档风速,改了也没什么用...

我的温度和风速都是无极调速的,就是没有显示温度的,所以很想装个,深水宝上有车载温度计,但是太大了

网友C:
这个是双区空调的设定温度而不是内部的实时温度,如果你是手动空调改起来比较麻烦,自动空调也没有配套的面板,需要定制,费用可想而知。
买来成品未必能配套现有空调系统指令。改一个室内温度显示也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D:
买带温度监测的水杯,拆上面的温度显示。不过有点投价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双区空调的设定温度而不是内部的实时温度,如果你是手动空调改起来比较麻烦,自动空调也没有配套的面 ...

其实我就是要看到出风口或车内的实时温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带温度监测的水杯,拆上面的温度显示。不过有点投价不值得

看了一下,那玩意拆下来体积太大

网友E:
很久以前有一种车用时钟带温度显示,不过安装位置就废思量,容易看的位置都容易被太阳烤,温度显示就会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久以前有一种车用时钟带温度显示,不过安装位置就废思量,容易看的位置都容易被太阳烤,温度显示就会不准 ...

有感温头的,也不怕太阳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感温头的,也不怕太阳烤吧。

带感温头的需要钻孔才能安装的漂亮,当然不怕太阳。

网友(2021-08-20):
有单独买的,奥迪a4上的,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