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人用过倒角机吗

楼主(2021-06-04):
搜遍全网只有寥寥几款,这玩意很多地方和角磨机都差不多,不知道有没有角磨机改装配件

网友A:
怎么看着像电磨换了一个头子?

网友:
倒角机不是竖直的吗,这个是角磨机改的吧?

网友:
照成品的样子,自己用角磨机加工一个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像电磨换了一个头子?

传动轴不一样,其他地方差不多

网友B:
我们这的木工那有个这样子的,开孔也能用。

网友C:
6楼的才是,可以开沟,一般带挡板换个倒角刀就可以倒角,一般用的不多没必要单独买一个!!!如果给金属倒角就要把机器固定在桌子上推动材料,偶尔用就角磨机,一直用肯定有商用的倒角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的木工那有个这样子的,开孔也能用。

这不是修边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6楼的才是,可以开沟,一般带挡板换个倒角刀就可以倒角,一般用的不多没必要单独买一个!!!如果给金属倒 ...

楼主的那个是给金属倒角的

网友(2022-12-06):
有没有小电磨改装的啊,偶尔倒下用的也不多,但是还挺有必要的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厂里出的配件改好的,卖的就是稀缺,不会有套件的。这东西需求不大没人回花心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