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DLP投影色彩异常问题,再后续,已经搞定啦

楼主(2021-06-0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35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787

搞定啦,,DLP投影机偏色维修资料很少啊,此贴希望以后可以帮助需要的朋友
被百度收录也可以搜索到

实际是VGA信号切换芯片坏了,因为VGA1黑屏,VGA2花屏,就已经说明2个通道之间切换异常了

和DLP芯片,二极管都没有关系的
更换之后,VGA1和VGA2全部正常了,热插拔也没事,随便插哪个都可以显示了

6毛钱芯片搞定,实际不到6毛钱,买了4个芯片,只用掉2个

昨晚收到快递,迫不及待要更换了,其实白天操作会更好,晚上看不见细节啊

一顿操作之后,绿色出来了,说明缺色问题找到了,继续更换芯片

晚上光线很差,“摸黑”换芯片,焊得像狗屎一样

最后总算成功了,色彩恢复正常,差不多半夜1点多了,关机洗漱忘记拍个成果图了

再多开几天试试机,成果图后面有空补上

回顾一下

网友:
手艺不错,要是我的坏了够呛能修好

网友:
所以让你跑线路嘛,按线路找好找的,恭喜啦,难得有修好来反馈的

网友:
芯片不值钱,人工值钱,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恭喜啦,难得有修好来反馈的

网友A:
厉害上次我的投影热坏了分光片也修了一个星期,刚开始以为灯泡寿命达到了

楼主:
补2张成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上次我的投影热坏了分光片也修了一个星期,刚开始以为灯泡寿命达到了 ...

有分光片的是LCD投影机,DLP用色轮。

网友B:
确定哪个芯片坏太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哪个芯片坏太难了

楼主如果有示波器的话是可以帮助定位损坏的芯片的。

网友:
你居然把最大的一个芯片都搞下来了的

网友:
分辨率渣了点,修好还能用用!!!

网友:
其实想到了,以前连接显示器时VGA接口没插到位也是缺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有示波器的话是可以帮助定位损坏的芯片的。

没有示波器

网友(2021-10-14):
没有HDMI接口,一堆VGA接口,这个DLP真的够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