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遥控小夜灯拆解并修复充电线

楼主(2021-06-04):
同事的遥控小夜灯不充电了,经查为充电线内断路所致

红外接收头,遗憾遥控器没带来,未能看到

无字芯片,估计是遥控指令处理吧

充电时中间一个LED亮

开关拨到常亮后

USB根部线折断

以下拆开重焊处理

网友:
这种白色的线一般都很差

网友:
看来红外真能透过这种不太透明的塑料,应该是波长的原因

网友:
看到那么差的线果断换新没事了,修都不用了

网友:
直接换个USB头相对要省事些。

网友:
红外接收头焊歪了,看着好难受。。。。。

充电线线芯太细了,压降也会很大的

网友:
赠送的往往不好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线方便省时。这种灯充电电流也不大,尤其是到后期。找根老的USB扩展坞电源线就行。

网友:
想买个类似的,不知道10元以内能搞掂不

网友:
女同事的灯一定要修的

网友(2021-11-19):
这种重新接usb线的方式挺好哈,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