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张图片,包含诸多信息

楼主(2021-06-04):
一张图片,包含诸多信息:

1  为何温度比设定的还要低?
2  这么好的屏幕已经不多见了
……

网友A:
这个很好理解啊,空调检测环境温度的测温元件和显示部分都是有精度等级的,不一定是超高精度的,所以有误差很正常的。

网友B:
设定23度,达到23度时压缩机一停温度立马上去了,几分钟就又要启动压缩机,所以大部分厂家设定温度是中间值,大部分定频系统会把温度降到22后停机,到24或者25度时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理解啊,空调检测环境温度的测温元件和显示部分都是有精度等级的,不一定是超高精度的,所以有误差 ...

如果误差正常的话,这个误差会出现多大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定23度,达到23度时压缩机一停温度立马上去了,几分钟就又要启动压缩机,所以大部分厂家设定温度是中间值 ...

比较器有窗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定23度,达到23度时压缩机一停温度立马上去了,几分钟就又要启动压缩机,所以大部分厂家设定温度是中间值 ...

对的,定频空调温度是在设定温度上下波动,否则压缩机会频繁启动,
相对来说变频空调就好多了,温度下降后压缩机降低功率,使制冷量等于散热量,维持温度不变。

网友:
正常的不行,定频空调就是低于设定1度停机,高于设定1度启动。
且运行最短时间5分钟,停机最短时间5分钟。。。

制热还有相关的化霜算法

网友:
23度你也开空调?

网友:
定频空调吧 它的窗口应该是设定的温度正负1度 避免频繁启动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