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求各位老哥了,想问一下PHISON群联 PS3111的主控怎么开盘呀?

楼主(2021-06-04):
小白刚入门,我没开过盘,这个需要开卡器转接吗?硬盘盒子不行吗,手里有好几个硬盘盒子。怎么判断这个盒子行不行啊。

好盘插上可以认到,坏盘插上电脑就卡住了,
然后短接rom插上还是卡(不知道是不是没弄对,下面又说),没有变化。
是必须得要开卡器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8128
这个是我需要解决的问题,几位老哥说可能是闪存坏了。
百度了好多方法,
第一步现在就卡住了因为那个杂牌盘板子没任何标识,找不到ROM口短接。
只有两个孔,短接了之后用我的硬盘盒试过了没啥变化跟没短接一样。
我想的:是不是把闪存拆下来,单独一个一个焊上试试看。
如果是闪存坏了,这两个盘是不是可以拼一个用,或者说两个盘减容量用。
现在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呢,已经成砖了就玩呗。
求求老哥们指导指导小弟现在该怎么弄。
求求了,求求了!
我在某宝搜PS3111开卡转接板只有一家店有,
老哥们帮我看看这价位合理不合理有没有必须入这个。
还有用什么软件啥的。求求老哥们指条道就行,那样我就可以自己百度百度研究研究。
现在是真心不知道该怎么搜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怎么弄了。

楼主:
那个闪存没有加热台能用风枪吹下来吗?有没有啥技巧的呀?
如果拆下来后,我单独一个一个装上尝试的时候需要重新开卡吗?能直接用盒子插电脑上看认不认盘吗?
不需要重新开卡的话我就不用研究开卡和买开卡器的事情了。
拆下来以后需要用植锡网植锡板重新给闪存植锡吗?要的话我还得买一个这个。我搜了一下好像某宝得20块钱左右一个。

网友A:
3111开卡可以用1153e/578刷固件版本
你那个就是rom 没错
3111某些版本需要短接有的不用

网友:
要的话我还得买一个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11开卡可以用1153e/578刷固件版本
你那个就是rom 没错
3111某些版本需要短接有的不用 ...

感谢 感谢 我刚好有个 JMS 578的盒子 我自己再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闪存没有加热台能用风枪吹下来吗?有没有啥技巧的呀?
如果拆下来后,我单独一个一个装上尝试的时候需 ...

没加热台不重要,先预热   250度 最大风,先均匀加热pbc,然后在使用调高温度吹下,要不要重新做球这个看手工,如果技术好 就不用,加助焊剂垂直的取下IC,可以使得锡球均匀, ,,,之后吹上去 记号位置就好了 ,同一个位置取下的 原样吹回去 ,这样锡珠大小不会有变化  。如果需要换位置,那就需要重新做球了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入门你还是用固件生成工具在SATA下刷吧/傻瓜简单

楼主:
没呢 ,无从下手 现在有三块一模一样的坏件。不知道咋弄

网友:
赶紧自首吧

争取宽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