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下载到安全的硬盘检测工具?

楼主(2021-06-04):
最近想买一个旧硬盘来做备份,感觉翻新的二手的太多了,质量都不怎么靠谱,我看大家都有那种硬盘的扫描工具,不知道哪里能下载到这种工具,收费版的也可以。现在网上流氓软件太多,山寨网站也很多,不知道哪里有这种下载,最好是汉化版的,谢谢

网友:
想要啥样的硬盘?多大的

网友A:
6.18  买个新的硬盘吧 ……省心

网友:
IT之家,优启通,启动时有磁盘工具,选一个自己会用的就可以了,最后一个2014磁盘修复是汉化的,一般我都用这个。

网友B:
测硬盘吗,直接下个工具箱多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硬盘吗,直接下个工具箱多方便

这个工具箱不错。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硬盘吗,直接下个工具箱多方便

这个图吧工具箱?

网友:
有还是有的,但是不好用,我用过的都是一些启动盘中自带的那种。它带的安装系统很垃圾,但是PE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硬盘吗,直接下个工具箱多方便

哦非常感谢,但是哪里有这个工具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8  买个新的硬盘吧 ……省心

关键是好多号称全新的,其实就是翻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非常感谢,但是哪里有这个工具箱?

哪里可以下的

网友C:
二手的测到你天荒地老都不保证,新盘还可以跑跑测基准,二手的可以刷固件清零等等,还有使用时间长的机械损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非常感谢,但是哪里有这个工具箱?

http://www.tbtool.cn/
百度第一个就是

网友D:
不知道要备份啥,小姐姐的视频吗?

网友:
机械硬盘用mhdd或者进pe用hddscan

网友E:
没必要测,把硬盘东西拷贝满,看smart信息有没有黄的就行了,我卖盘的,以前测好的盘拷贝也可能会黄,因为测试软件基本都只测读的功能,不测写的功能,直接拷贝最快最准。另外硬盘别多测,伤磁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要备份啥,小姐姐的视频吗?

那当然啦!你想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的测到你天荒地老都不保证,新盘还可以跑跑测基准,二手的可以刷固件清零等等,还有使用时间长的机械损 ...

那是,新的都有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tbtool.cn/
百度第一个就是

好的,谢谢,我已经在图拉丁吧,搞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测,把硬盘东西拷贝满,看smart信息有没有黄的就行了,我卖盘的,以前测好的盘拷贝也可能会黄,因为 ...

我就也就买回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