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菱1p+n漏保断路器

楼主(2021-06-04):
拆了个三菱的漏保,这个和n路是带通断和灭弧功能的,1p端首先经过

楼主:
1p端有热保护和过载保护漏电保护三重功能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在漏保里面用好做工板子的,国内厂家的拆了不少了,都是渣渣板子,劣质零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在漏保里面用好做工板子的,国内厂家的拆了不少了,都是渣渣板子,劣质零件 ...

这价格可不便宜,,  可能是国内厂家的多少倍吧

网友:
这样的漏保现在还能买到全新真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可不便宜,,  可能是国内厂家的多少倍吧

就是,这么电主板能增加多少成本,为什么国内厂家非得用辣鸡

网友:
也拆了一只,就这东西,德力西,失手了,开壳散了,没装回去。

网友:
一直以为太君原装的风格会和国内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