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用无线局域网传输速度一般大概是多少啊?我的感觉不太正常

楼主(2021-06-04):
手上2台K2,速度都只有5MB/S以下,是不是慢了点?有线传输速度正常

网友A:
启用5G就会快一点,2.4用的人太多了!!!

网友B:
K2的无线的确是让人烦恼阿

网友C:
K2信号比较虚,特别是2.4G容易受干扰,你可以试试K2的5.8G频段

网友:
看一下周围的频段干扰,手动选择一下,避开干扰

网友D:
我的红米ac2100老毛子5G80MHz实际速度20~40MB/s
160MHz还能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用5G就会快一点,2.4用的人太多了!!!

5G试过也就比这个快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的无线的确是让人烦恼阿

无线没问题,很稳定,只是感觉慢的不正常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K2信号比较虚,特别是2.4G容易受干扰,你可以试试K2的5.8G频段

速度只快1,2的样子,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红米ac2100老毛子5G80MHz实际速度20~40MB/s
160MHz还能翻倍

我的2.4G和5G的速度都差不多,5G也就快一点点

网友:
说到底还是cpu太弱了  k2p就好多了

网友E:
进设置里面把2.4G的频段带宽由原来20M改为40M,你会发现手机的连接65M变成130M ,上网速度会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设置里面把2.4G的频段带宽由原来20M改为40M,你会发现手机的连接65M变成130M ,上网速度会更快 ...

这个我就不同意了,干扰严重的情况下开40M反而会会降速。反正我的K2  2.4g单独设置20M比设置40M测网速要快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设置里面把2.4G的频段带宽由原来20M改为40M,你会发现手机的连接65M变成130M ,上网速度会更快 ...

不是所有设备都支持40M,我这很多老设备的。另外说我的5G也是这个速度,所以和这个没关系

网友F:
不知道你说的“无线局域网速度”指的什么,如果是smba ftp等传输速度跟路由器配置有关。我K2刷高恪蹭网+wan测速最高有160Mbps,20MB/S左右

网友F:
图1是高恪叠加测速图。图2的路由器ftp有线能跑90MB/S左右,而无线只能30多,换做smba模式的话速度也只有几兆,跟K2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说的“无线局域网速度”指的什么,如果是smba ftp等传输速度跟路由器配置有关。我K2刷高恪蹭网+wan ...

是用的samba,那你比我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1是高恪叠加测速图。图2的路由器ftp有线能跑90MB/S左右,而无线只能30多,换做smba模式的话速度也只有几 ...

这个是什么意思没太看懂,FTP速度比samba快?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1是高恪叠加测速图。图2的路由器ftp有线能跑90MB/S左右,而无线只能30多,换做smba模式的话速度也只有几 ...

大致查了下知道了,不过我主要是用移动设备连NAS播放视频用,FTP播放视频不行啊,你有啥推荐的吗?NSF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查了下知道了,不过我主要是用移动设备连NAS播放视频用,FTP播放视频不行啊,你有啥推荐的吗?NSF吗 ...

ftp用文件管理器打开,每次操作比较麻烦而已,你可以开启设备的DLAN功能,用带这功能的播放器就好,速度比smb快多了,跟ftp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