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坛友2258XT—B0K速度慢,蓝屏的问题

楼主(2021-06-04):
请教下各位坛友,B0K的盘用SM2258XT_IM3D_PKGQ0914A_FWQ0831C0开出来速度特别慢,装系统要装好久,也容易蓝屏,其他软件好像也开不了,这样有什么办法解决吗?用L06容量又不够120G只能60G。

网友A:
新版本s,t版本可能好一点
b0kb本来就慢

网友B:
可能有坏块或不稳定块没屏蔽干净,跑RDT重开试试

网友:
用Q0914B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坏块或不稳定块没屏蔽干净,跑RDT重开试试

好的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s,t版本可能好一点
b0kb本来就慢

找不到这些软件

楼主:
只看到有个是Q0919B软件,但是下载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坏块或不稳定块没屏蔽干净,跑RDT重开试试

大神 ,想咨询一下  2258XT搭配 29F64B2ALCTH1这个颗粒怎么开卡出来速度感觉好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 ,想咨询一下  2258XT搭配 29F64B2ALCTH1这个颗粒怎么开卡出来速度感觉好慢啊。 ...

换个版本试试,我原先用0914的开都不行,后面按照大神指示换R的版本,没有测试,直接装系统6分钟这样,跑圈没有问题。就是后面会降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