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ATI FirePro专业图形显卡 400个渲染处理单元

楼主(2021-06-04):
  • 欢迎M币砸过来
  • 官方规格,适合视频剪辑 图形等的专业显卡
  • ATI FirePro 专业绘图核心 (GPU)
  • 400个流处理器 (Stream Processors)
  • 1GB GDDR5 记忆体提供57.6GB/s频宽
  • OpenCL 1.0, OpenGL 4.0 API
  • DirectX 11及Shader Model 5.0 API
  • 全新ATI Eyefinity宽域技术
  • 最多可连接3个独立的30"显示器
  • 每个数位(DP)输出接口的最大解析度:2,560x1,600
  • 全30位精度显示管线(每个RGB图素10 bit)
  • 支援每RGB图素8位,10位,和16位的颜色深度
  • 支援PCI Express 2.0® X16技术
  • 符合RoHS 及 WEEE标准

网友:
应该是没被amd收购之前的卡

网友:
看着好像还不错啊,这卡。

网友:
感觉还是不如N卡做工好了,图形卡就这么样吗?

网友A:
不用外挂电源的都是一般的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外挂电源的都是一般的显卡!

不一定 专业显卡不一样

网友(2021-07-10):
引用 楼主:
不一定 专业显卡不一样

确实是一般显卡,专业显卡和游戏卡其实是共线的,屏蔽不同的东西配合专用驱动游戏卡和专业卡也能互相转换,看这卡既没有独立供电也没有夸张的散热,在同时期专业卡里面就是个弟弟,不过即使这个弟弟售价在当时应该能买1.5-2个同内核的游戏卡了

网友B:
居然还是ATI的标?其实专业显卡和消费显卡都是一个核心出来的
只是它们术业有专攻,一般通过电路稍有差别以及BIOS的不同,让它们侧重点不同
不是说专业显卡就是什么特别厉害的显卡,只是人家的长处,和玩游戏的显卡不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是ATI的标?其实专业显卡和消费显卡都是一个核心出来的
只是它们术业有专攻,一般通过电路稍有差别以 ...

是的,术业有专攻,这种适合图形视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