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3ce颗粒做U盘的一点建议

楼主(2021-06-04):
很久之前,帮坛友拆固态做了个U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168&extra=

前段时间坛友说盘不认了,就发回来。

本来以为是颗粒有新增坏块了,量产一下就行,结果从量产到量产出来测试,总是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量产报错,量产出来后跑圈掉盘==,颗粒上58xt测试架测试,又没啥问题。

具体原因说不上来,但总感觉U盘量产3ce有点别扭(不排除心理作用)。

刚好手里有颗同ID 1ce的颗粒,今天就给nw853补条腿。

nw853贴第一面,nw813贴第二面,ce跳线跳R7

凑齐4ce。

量产成功,坏块不算多。

测速

跑圈没跑完,只跑了80G

4ce感觉没啥问题了。

手里有3ce颗粒的,也可以尝试下,把瘸腿接上,可能就稳了。

另外,这是哪位坛友的U盘来着?联系我一下,找不到联系方式了。

网友:
这不是亏大了,卸掉一条腿算了

网友A:
同楼上问,如果屏蔽一个CE会咋样。不过现在的跳线真的是很神奇啊,还能这么补的竟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问,如果屏蔽一个CE会咋样。不过现在的跳线真的是很神奇啊,还能这么补的竟然 ...

屏蔽一个ce就开96G呗

网友:
哈哈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ce跳线只有2/1ce的没2+1的

网友:
没人认领就是我的。。。。

网友:
记得以前开过一个3ce 144g的bokb:lol: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哪天找一个837上去看看,补齐CE,跑圈是真的不想跑,180G的话要跑很久,不过4CE的BOKB这个速度和58XT缓外差不多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
范范厉害啊~ 原来还可以这样字凑CE数的,开启了一个新思路啊

网友B:
怎么感觉颗粒体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颗粒体质不行了

颗粒问题不大,b0kb就这德性

网友:
我也有一颗3CE的,上了3281,144GB,写了一些数据进去,隔段时间插上看看,现在还没什么问题

网友C:
请教一下我有一颗一样的颗粒,中间的那个ce坏了。如何屏蔽焊点,然后只用第一个ce和第三个ce,或者只用第一个ce? 想废物利用一下。好歹能有个96G的U盘用用。谢谢

网友:
这解决方案不错。值得一试。可是刚刚查了一下,NW853,是TLC,ID:2CB47832AA04。NW813,是MLC,ID:2CA46432AA04。这俩怎么凑到一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我有一颗一样的颗粒,中间的那个ce坏了。如何屏蔽焊点,然后只用第一个ce和第三个ce,或者只用第一 ...

剩ce0,ce2上58xt其实是可以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剩ce0,ce2上58xt其实是可以开的

谢谢大佬,我下班了回去试试

网友D:
没找到NW813。刚好在咸鱼找到一个卖双贴NW837的,整好ID跟NW853一样,1CE的。果断拿下。今天贴上,轻松识别。

开出来速度跟楼主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NW813。刚好在咸鱼找到一个卖双贴NW837的,整好ID跟NW853一样,1CE的。果断拿下。今天贴上,轻松识别 ...

实际拷贝文件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