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IGET 1.48Wh的13300柱形锂电池

楼主(2021-06-04):
论坛积分商城M币兑换的1.48Wh的13300柱形锂电池。成色很新,拆了一个,动力锂电池,型号:13300,容量1.48Wh/3.7V(400mAh),看着还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积分商城链接:
13300电池1.48wh电池7个 带壳成品 多拍多送

楼主:
附:一次性DZY解析

一次性DZY的组成比较简单,结构由开模外壳、雾化器、电池、咪头等几部分组成。

一、控制系统
主要起着管理以及协调气动开关、雾化器、聚合物锂电池、指示灯共同作用。

二、关键元器件
在一次性DZY中,绝大部分采用了气动开关,又称气流感应开关,行业内称之为咪头。
1、气动开关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气动开关的结构如图所示,主要由极片、振膜、垫片、腔体、外壳、PCB组件、LED等组成。

气动开关内部的极片和振膜共同构成平板电容结构,当气流进入腔体后,膜片开始振动,引发电容两端电场变化,产生随气流变化而变化的电压信号,完成气流信号到电信号的转化。
下面是气动开关封装和电路连接图,其中引脚1用于检测气流转换后的电压信号,引脚2和引脚5为电源端子,引脚3为LED输出端,引脚4为负载输出端。当引脚1检测到电压变化后,引脚4输出信号使加热元件接通电源,同时引脚3输出信号,LED灯点亮指示工作状态。

气动开关工作过程:当有抽吸动作时,气动开关检测到吸烟产生的负压,内部输出开关打开,加热丝发热,烟油在热作用下雾化并随气流从烟嘴端冒出。
气动开关具有如下功能:
检测电池电压,电压低时连续闪烁报警;
吸烟时,控制LED灯亮;
吸烟完毕,关闭内部输出开关,LED灯随之熄灭。

网友A:
存放时最好把电池断开一个电极,带板存放很容易过放报废~

网友B:
小电池不错,很小巧,烟嘴到手了没嘬两口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存放时最好把电池断开一个电极,带板存放很容易过放报废~

我都是拆下电池单独存放,其余的都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放时最好把电池断开一个电极,带板存放很容易过放报废~

嗯!锂电芯不带保护板,带板存放容易过放报废。拆的这支锂电芯电压4.02V,目前采用自封袋密封保存,有时间再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池不错,很小巧,烟嘴到手了没嘬两口试试?

这个没敢直接嘬两口试试,用空矿泉水瓶,吸放试了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拆下电池单独存放,其余的都不要了

我之前买了一袋蓝牙电池,几十mah那种,来时都带保护板,好歹充点电放起来几个月没理会,前些天给孩子换蓝牙电池,发现所有的都过放了,两粒漏液,几粒接近0v,救过来的容量也少一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买了一袋蓝牙电池,几十mah那种,来时都带保护板,好歹充点电放起来几个月没理会,前些天给孩子换 ...

不能充满存放,要放到3.8v左右,一直3.8v放好几年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充满存放,要放到3.8v左右,一直3.8v放好几年一点问题没有

理论上尽量不要充满存放,实际上要充满存放寿命才更久,因为电池有自放,不充满长期有过放风险,尤其小容量带保护板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买了一袋蓝牙电池,几十mah那种,来时都带保护板,好歹充点电放起来几个月没理会,前些天给孩子换 ...

这种小容量锂电芯,带电路负载很容易过放,不宜长久闲置存放,锂电芯单独存放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小容量锂电芯,带电路负载很容易过放,不宜长久闲置存放,锂电芯单独存放还可以。 ...

对,我之前屯的手机电池满电存放几年后都没事儿,40%电量存放的很多都过放挂了,原因都是电池自放和保护板静态消耗,网上一些文章建议非满电存放只适合短期无保护板的情况,小容量带保护板长期存放照搬会死的很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之前屯的手机电池满电存放几年后都没事儿,40%电量存放的很多都过放挂了,原因都是电池自放和保护 ...

手头存放的锂电池,一般到手电压在3.7V左右,用不着的话就直接存放;如果电压过高或过低的,都是充满电存放。尽量不放在用电设备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存放的锂电池,一般到手电压在3.7V左右,用不着的话就直接存放;如果电压过高或过低的,都是充满电存 ...

嗯 大容量1, 2年内用到的到无所谓,小容量的必须断负载拆掉保护板满电存放,前阵子马宝甩的廉价蓝牙耳机电池集体报废都是内部保护板欠压保护后的静态功耗将电池彻底拖死~

网友:
这个加点油!充个电还可以继续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买了一袋蓝牙电池,几十mah那种,来时都带保护板,好歹充点电放起来几个月没理会,前些天给孩子换 ...

这种电池就得买便宜的,电池太多打理起来很困难,万一忘了充电,过放坏了也不心疼,我那堆小电池都是从清库存的电子烟里拆的,忘了放坏了也就那样了,也不心疼,当然大多数时间还是能记起来检查电压充充电的

网友:
一次性的,感觉真浪费呀,还好落大婶手里还能利用起来
等牙膏ing

网友:
这个锂电池电压3.7V,充满是4.3V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电池不错,很小巧,烟嘴到手了没嘬两口试试?

想害人?

啊,有毒,楼主卒

网友:
根本不是动力锂电的,内阻很大,50~60mΩ,容量也不够,只有260mah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