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筋膜枪牺牲之抢救篇,内附全裸高清大图

楼主(2021-06-04):
各位大神,先拆为敬

断开电池用维修电源供电,8V电压,工作正常,单片机活着,充电单元牺牲,牺牲的零件。

u2乃无字IC,IC上面无丝印,板子上面写着ZX2052,不知我看的对不对,唤出度娘一顿乱查,貌似查无此人,换件工懵逼,求大神指点。奉上多角度裸体高清套图。充电器是用普通5V充电器的,分析是升压充电管理IC,SC5080?对照跑了下电路,好像脚位不对。

网友:
如果是充电电路,那就查查8脚的充电芯片,TP4056,ETA6002什么的

网友A:
你先抄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B:
充电坏了 就外挂一个4056小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坏了 就外挂一个4056小板充电

应该是两节串联,4056白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抄一下充电电路

大体的样子

楼主:
顶顶先,感谢各位

网友B:
如是二串充电的 ,找下常见的二串控制芯片啦,外挂,看板子都糊了无法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是二串充电的 ,找下常见的二串控制芯片啦,外挂,看板子都糊了无法焊了 ...

感谢回复,两串锂电充电模块不便宜啊,常见的IC感觉脚位不对呢?这才发帖救助,虽然板子有点糊,走线没有断,如果得知它的型号无疑是最经济的,请指点。

楼主:
顶上去了心塞(´-ω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两串锂电充电模块不便宜啊,常见的IC感觉脚位不对呢?这才发帖救助,虽然板子有点糊,走线没有 ...

一片4056搞不定就两片4056分别给两个电池充呗,充电时接两个5V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片4056搞不定就两片4056分别给两个电池充呗,充电时接两个5V充电器

看来这IC确实比较难办啊

网友D:
这个东西效果如何,看到坛子里面前一阵子老是推销的。不知道到底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效果如何,看到坛子里面前一阵子老是推销的。不知道到底干嘛的

感谢回复,拒绝跑题,效果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IC确实比较难办啊

4056串并都可以。看到本坛有个大神,用4056单板 6个给 6个18650单体座子串联充电做平衡冲。

楼主:
画的图不对,我在仔细捋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