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二十年前的电源,上海中立FW-4A开关稳压电源

楼主(2021-06-04):
取下电路板时螺丝锈住了,喷了点wd40,螺丝就很容易拧下来了。外壳是铝合金的。插座是航空插座。芯片主要有philip 508w   lm317 剩下三个被电容挡住看不见,也懒得焊下来。电源输出的电压+5v   +12v  -12v  还有个可调电压1.5v-27v  ,猜测那三个被挡住的是7805  7812  7912 刚好输出+5v   +12v -12v  可调电压是用lm317实现的。
电源坏了不输出,检查了一下有一个电解电容失效了

网友A:
这么长时间,电解电容容量应该都下降了

网友B:
国货精品,上海造的都不差,像mf 万用表,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货精品,上海造的都不差,像mf 万用表,手表

90年代早期还可以,96年以后就垃圾了,如MF50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时间,电解电容容量应该都下降了

有一个电容失效了,大概测试了一下所有电容的容量,型号相同的容量读数基本一样,就先当都是好的吧。如果再坏在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