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家电烙铁的正确使用示范(多图)

楼主(2021-06-04):
教大家电烙铁的正确使用示范 !(多图)
锡焊是的一个重要环节,修理电路板时就需要用到锡焊技术。把电子元器件焊接到印刷电路板上,除掌握锡焊技术外,选择好电烙铁。焊锡丝及助焊剂也很重要.

1、电烙铁的种类
电烙铁的品种较多,按电烙铁发热方式分类有内热式、外热式;按电烙铁功率分类有20-300W等多种功率;按功能分类有恒温电烙铁、防静电电烙铁、吸锡电烙铁等。
①内热式电烙铁
内热式电烙铁的烙铁芯安装在烙铁头的里面,烙铁芯用镍铬电阻丝绕在瓷管上制成,其发热快,热效率高,20W内热式电烙铁的功效与40W的外热式电烙铁的功效相当。其具有价格便宜、重量轻、体积小、发热快、耗电低等优点,很适合焊接小型电子元器件和印制电路,所以在仪表维修中得到广泛应用。
②外热式电烙铁
外热式电烙铁的烙铁头是安装在烙铁芯内,烙铁头由铜为基体的铜合金材料制作。烙铁头的长短可以调整,烙铁头越短,烙铁头的温度就越高。其功率有25-300W多种规格。大功率的外热式电烙铁常用于铁皮构件的焊接。
③恒温电烙铁
恒温电烙铁具有温度传感器和控制器,可手动改变烙铁头的温度,使烙铁头温度达到设定值时停止加热,既提高了焊接质量,还可延长烙铁头的寿命。其控温范围为100-400℃。恒温电烙铁种类不多,简易式的温度控制电路就安装在烙铁手柄中。结构较复杂的被称为焊台,其烙铁芯都采用PTC发热元件,改变设定温度后,烙铁头很快就能达到新的设定温度。烙铁头不仅能调温和恒温,而且可以防静电、防感应电,很适合焊接CMOS器件。有的产品还具有温度数字显示。功率大多为60W。

2、焊锡的种类
焊锡有焊锡丝和焊锡条两种,本文仅介绍电子元器件手工焊接使用的焊锡丝。焊锡丝作为填充物的金属加到电子元器件的表面和缝隙中,并用来固定电子元器件,所以要选择质量好的产品。
焊锡丝常用的线径有0.6mm、0.8mm、1.0mm、1.2mm等。FLUX表示焊锡丝的松香含量,常见的有2.0%、2.2%、2.5%等。有铅焊锡丝的标签上通常会有Sn表示含锡量,Pb表示含铅量,但在行业内常将含锡量称为“度数”,度数是指有铅焊锡丝中含锡量的多少。如63度则表示含锡量为63%,含铅量为37%;45度则表示含锡量为45%,含铅量为55%。
3、助焊剂的种类
焊锡没有助焊剂是无法进行焊接的,因为助焊剂可除去焊件的氧化膜;防止焊接面的氧化;增加焊锡流动性,有助于焊锡湿润焊件。助焊剂性能的好坏决定了焊接的质量。
焊接电子元器件最好的助焊剂是松香或松香酒精溶液。松香是中性物质,对电子元器件没有腐蚀作用。特别要指出,焊锡膏用后会有残留物在焊件附近,容易沾染尘污,残留物属酸性,对元件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所以,除用来焊铁皮等机械焊件,焊锡膏不能用来做仪表电路维修时的助焊剂。
配制松香酒精溶液的方法
把松香研碎成为粉末状,加上无水酒精,就可制作出松香酒精溶液。找个瓶口能密封的玻璃瓶,把松香粉末放入瓶中,加入分析纯酒精,拧上瓶盖,放置几小时后,摇动玻璃瓶使松香末溶解,看有无松香沉淀物,必要时再加入一定的松香粉末,以看到有沉淀即可。
电烙铁的使用方法
电烙铁是电子维修必备工具,本文介绍电烙铁的正确使用方法、使用注意事项和使用技巧。要提高焊锡技术,必须首先掌握电烙铁使用方法.

1、电烙铁的握法
①握笔法
握笔法适用于小功率和直形烙铁头的电烙铁,适合焊接散热量小的被焊件。握笔法是最常用的方法。
②正握法
正握法适用于比较大和弯形烙铁头的电烙铁。可用于电路板垂直桌面情况时的焊接。
③反握法
反握法就是用五指把电烙铁的柄握在掌内。此法适用于大功率电,烙铁,焊接散热量较大的被焊件。
2、按用途选择电烙铁
焊接印刷电路板上的常规元器件,如二极管、三极管、阻容元件、集成电路时,宜采用20-30W的内热式电烙铁。新手由于焊接速度较慢,建议使用20W的。焊接引脚粗大的器件或印刷电路板上的大面积接地点、功率型的接插件时,宜使用45-75W的电烙铁,以保证焊接元器件与印刷电路板或导线之间的牢固性。不能用小功率电烙铁焊接大型电子元器件的焊点,由于散热快烙铁头温度下降快,会形成焊锡堆积,外观看是焊起了,实际上是虚焊。用大功率电烙铁在印刷电路板上焊接一般的电子元器件,常会烫坏铜箔线条或电子元器件。
3、掌握正确的焊接步骤
焊接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所维修仪表的稳定性、可靠性。小小焊点的质量问题,可能会造成整套仪表或控制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且故障点一般极为隐蔽。所以掌握正确的焊接步骤,是保证焊接质量的关键,现做一介绍。
①将烙铁头放置在要焊接的元件引脚处,先加热焊点。当焊点达到适当温度后,及时将松香焊锡丝放在焊接点上熔化。
②锡熔化后,应将烙铁头根据焊点形状稍加移动,使焊锡均匀布满被焊点,并渗入被焊面的缝隙。焊锡熔化适量后,应迅速拿开焊锡丝。
③当焊点上焊锡已近饱满,焊剂尚未完全挥发,温度适当,焊锡最亮且流动性最强时,将烙铁头沿元件引脚方向迅速移动,快离开时,快速往回带一下,同时离开焊点,以保证焊点表面光亮、圆滑、无毛刺。最后用斜口钳将过长的元件引脚剪掉,元件引脚稍露出焊点即可。
上述第①-②步操作过程的时间要控制在2-3s,初学者通常焊接时间都偏长,加热时间长可能会使印制电路板上的铜箔损坏而无法修复。第③步骤对焊点的质量起决定作用,要多多练习领会其要领。
4、烙铁头的保护方法
新买的电烙铁使用之前烙铁头要上锡,对铜烙铁头可用砂纸或锉刀先把烙铁头打磨干净,接上电源数分钟烙铁头的颜色就会有变化,说明烙铁发热了,待烙铁头温度升至焊锡熔点时,再用它去蘸松香焊锡丝,烙铁头表面就会蘸上一层光亮的锡,烙铁头就能使用了。没有蘸上锡的烙铁头,焊接时不会上锡,是无法进行焊接的。
烙铁头要保持清洁,不清洁的烙铁头会很快氧化而上不了锡,日久之后会造成烙铁头被腐蚀的坑点,使焊接工作更加困难。电烙铁长时间处于待焊状态,温度过高,也会造成烙铁头“烧死”。不焊接时应立即关断电烙铁电源。烙铁头上的残余焊剂所衍生的氧化物和碳化物会损伤烙铁头,并使其导热功能下降。所以要经常用耐温的湿海绵清洁烙铁头,防止烙铁头受损。每次使用完毕,应抹净烙铁头,蘸上一层锡以保护烙铁头。
安全注意事项
电烙铁是手持工具,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新使用的电烙铁要先检查电源线与烙铁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正常时才能使用。有的生产厂为了节约成本,电烙铁的电源线不用花线,而用塑料线,很不安全。建议更换为花线,因为花线的织物不容易被烫坏、破损。电烙铁应放在烙铁架上,不能随便乱放,并注意导线不要碰着烙铁头,避免烫坏物品引发火灾。电烙铁要保持干燥,使用中不要敲击电烙铁以免损坏。要定期检查电烙铁的电源线有无破损,电烙铁手柄内的接线柱有没有松动等现象,绝缘电阻是否合格等。
电烙铁焊接的技巧与方法:图解电烙铁焊接原理:

是很有用的技能。

这是一个电烙铁。
它的尖端有足够的热量去熔化
金属的焊接材料。
它的温度大概有200度C!

网友:
用惯了平头的。

网友:
好久没用电烙铁

网友:
不错的方法,值得推广!

网友A:
烙铁的正确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的正确用法

烧烧果实能力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的正确用法

这图,拍的很有水平

网友:
虽然知道没什么鸟用    自己专业的事情
但是还是进来看看说些什么

图2   那人想干嘛

网友:
我还是c型马蹄头用得顺手

网友:
有些地方还真干不了       容易焊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的正确用法

你牛     就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的正确用法

这是入门篇么?

网友:
手残小白,几块钱包邮的老铁,头被烧的乌漆嘛黑
什么浸水海绵、钢丝球都用上了也无济于事。
只能上砂纸,然后卷锡丝,能有一半头将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的正确用法

我信了你的邪烧烤的正确方法还差不多

网友:
有一些新手还是需要这些东西的

网友B:
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亲眼见一同事把设定并已调达到400度的T12从烙铁头那端拿起,然后2秒后才放下,那天大家都说闻到烤肉味!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B:
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亲眼见一同事把设定并已调达到400度的T12从烙铁头那端拿起,然后2秒后才放下,那天大家 ...

你的同事牛逼

网友:
我原以为烙铁是常识,直到看到这么多回复和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