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寸USB风扇改为可充电风扇,效果不错

楼主(2021-06-04):
以前买过很多5-7寸的,颜值有了,但扇叶直径小了吹起来很不舒服,之前买的8寸铁壳风扇使用效果好,风扇功率不大,但风量足,风柔和无噪音,于是准备改装为可充电的,看图说话

直接外挂电池盒,上面AB胶粘贴2A充电板,TYPE-C充电,风扇高档耗电约3.5-4瓦,两节18650续航约6小时,支持边充边用,效果很不错

网友A:
这种无刷的,霍尔很容易坏。我基本一年换一个,用一年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刷的,霍尔很容易坏。我基本一年换一个,用一年就不错了。

不容易坏呀,我15年9块9包邮买了一个塑料的8寸,到现在6年了正常工作。

网友B:
楼主那个模块PM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刷的,霍尔很容易坏。我基本一年换一个,用一年就不错了。

容易坏的霍尔是山寨的,晶片太小,驱动电流大了就容易烧掉。

网友C:
请教下,有个外观差不多的风扇。现在用着震动大,有没有办法调动平衡?

网友D:
好玩,成本多少钱

网友:
这个位置选的,改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模块PM链接

淘宝关键字  5V2A 充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玩,成本多少钱

风扇30-40 这种铁壳风扇物有所值,比塑料的好太多
充电模块4元左右      C口插座不到1元    电池盒2元左右好像    拆机电池容量每节3000+  价格每节10元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30-40 这种铁壳风扇物有所值,比塑料的好太多
充电模块4元左右      C口插座不到1元    电池盒2元左 ...

这是5v风扇?
我也要做一个(๑•̀ㅂ•́)و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关键字  5V2A 充电模块

淘宝还真没有找 到楼主这种充电板,

网友:
穿件衣服吧 ,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有个外观差不多的风扇。现在用着震动大,有没有办法调动平衡?

没办法调平衡,约调约差,特别这种金属的。

网友:
风扇买到了,两节电池正常,电脑USB口也正常。
连接充电宝不正常,高档位能转,低档位转两下就停

网友(2022-05-22):
现在5000的充电宝也很小了,可以直接怼一个充电宝上去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原来是有刷的,一个夏天就挂了,一个无刷电机要9元太贵,换了一个12cm风扇2.5元,增加调速,从4v调整到14v,风力挺大的。

风扇2.5元,调速板0.3元,一共3个大洋修复

网友:
这个是正面,可以插usb电源,也可以插充电宝。很方便的

网友:
给加个壳就完美了

网友:
没有电源线的牵绊,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