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大神指导 ,金士顿SSD主控CM23217A

楼主(2021-06-04):
请问这是什么主控,网上都查不到,CM23217A?

网友:
这个主控有大神知道吗?不知道能不能开卡

网友:
不认识啊,居然还有杂交的

网友A:
楼主的盘,主控可能是nv1120。2楼的海力士主控,基本开不了。

网友B:
我认为是马牌,但具体型号不确定,可以参考老范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马牌,但具体型号不确定,可以参考老范的结论

如果是马牌就没什么搞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盘,主控可能是nv1120。2楼的海力士主控,基本开不了。

臭鱼上卖的,我上次在他那捡个漏,也是240G金士顿,我看接口坏了,立马就收了,回来直接剪了个SATA线焊接上去,竟然是好的 ,看了下,通电才1000多个小时。现在装个WIN 10,用起来还不错。那个主控也是穿个马甲的CS4341AA,好像就是2258X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盘,主控可能是nv1120。2楼的海力士主控,基本开不了。

BTZ2就是NV1120

网友:
金士顿这个不是PS3111就是88NV1120好像也有2258XT还是2259XT的/可以短接ROM孔上机看看/海力士的LAMD主控没法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