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4L1-A指针交流表改直流表

楼主(2021-06-04):
手上有一只44L1-A指针表,可惜是交流表,交流表在家庭中用途很窄,所以一直搁着没用。最近翻出来就想能不能改成直流表,直流表不论是稳压电源或者充电器上都用得上

网上说表的型号里面带L的就是交流表,带C的就是直流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交流表里面主要就是表头和互感器

手绘的电路图,改直流只要用到表头

把互感器拆了

改直流需要知道表头内阻和满偏电流

实测内阻是155.4-0.5=154.9欧姆

测量满偏电流
我找了一直1000欧的电阻

把电阻串联在表头上

1000欧电阻上电压为1.64V的时候表头刚好到头,推算出表头的满偏电流是1.64V/1000欧=1.64MA

有人说在表头上直接并一个分流电阻,但是经过计算直接并的话,电阻需要用154.9*0.00164/10=0.0254欧,这电阻不好找
所以改成以下电路:R1是大功率分流电阻,0.1欧/10W比较好找,电动车充电器里面常见的取样电阻就是这个规格。
当电流为最大10安的时候,R1上压降为0.1欧*10A=1V. R1的功率是U*I=I*R*I=10*0.1*10=10W
表头上压降为1.64MA*154.9欧=0.254V,R2上的压降=1-0.254V=0.746V,推导出R2=0.746V/0.00164A=454.8欧
因为电流比较小,R2可以采用精密可调电阻,这样调试起来更方便

(下面这个图里面表头电压标错了,应该是V=0.254V)

我从一堆470欧电阻里面挑了一个456欧的

一个456欧和一个0.1欧电阻

把456欧电阻串联焊在表头里面

0.1欧电阻并联接在表头外,这个电阻功率略小,暂时用着,等新买的电阻到了再换上去

用一个大电阻来测试

实测4.954A,我这个稳压电源最大只能上到5A电流

表头这边基本相同

注意:交流表原来的度数不是线性的,前窄后松,所以最好1-10A每个点的电流都测一遍,校对读数
至于精度问题,其实指针表由于读数的问题,精度都不怎么样,误差不大就行了

网友:
发了两个帖

楼主:
昨天那个帖子是拆机的,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能改直流的今天就动手改了一下,两个侧重点不一样,这个主要是怎么改造的

网友:
阔以哦。老东西了

网友:
0.1欧姆电阻有点大,还是按计算的取,这样表的内阻小,压降低,效果好。

网友:
交流改直流不是加个逆变器吗?

网友:
谢谢分享。重新打印一张刻度表帖上去就完美了。

网友:
还能这样玩的

网友:
旧机柜上几十个这种表,嫌体积大,都拆掉扔了。。。

网友A(2021-11-12):
一般都是康铜丝,自己一点点调整。
能上10A的康铜丝,很不容易,很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康铜丝,自己一点点调整。
能上10A的康铜丝,很不容易,很粗的。 ...

是的,非常简单实用的方法,省去了像楼主这样比较专业复杂的计算环节,可以把随便一个表头(无论是电流表还是电压表,也不管它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改成直流电流表。我的7.5A和5A电流表都是这么改成的,大致观测一下可调电源的输出电流还是可以的。
笨办法如下:电路接上适当的负载,用万用表监测使输出电流达到预设的值。然后将表头串接入电路,先把康铜丝一端固定在表头的一个接线柱上,再慢慢调节两个接线柱之间康铜丝的长度,使指针打满刻度(最大量程),最后把两个接线柱锁定、把多余的康铜丝剪掉即可。

网友(2022-12-17):
如果电流表改量程5A,那么r2阻值是不是应该是150欧呢?

网友:
这个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