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分享几个常见芯片的开盖晶片裸图

楼主(2021-06-04):
感谢俄罗斯这位爱好者,有幸能看到不少芯片的开盖晶片图:https://zeptobars.com/en/
方法就是浓酸烧开封装盖,然后显微镜、SEM 这等上来拍照,晶片细节一览无余。

转几个常见的来,到了单片机SOC以后瞬间头大:

1. S9018,就是那个高频管:

2. uA741,经典单运放,带调零:

3. CD4011,经典CMOS数字与非门:

4. ATtiny4,ATMEL的迷你AVR,SOT23六脚封装:

5. ESP8266,万能wifi物联网SOC:

晶片当中方形焊盘用于绑定引线,彼此间这些焊盘尺寸相差不大(因绑定的引线就那几种)。
到单片机以后,就开始有大面积重复的单元,用于构建 RAM/ROM。

其中 ATtiny4 属于 AVR 系列,500nm 工艺制程,大约是 2000 年前后的水平。
在这个等级的片子已经如此,想必 7nm/5nm/2nm 在晶体管数量、运行性能上的碾压不是一点点。

------------------------------------------------------------------------------------------------------------

晶片图片都来自原 zeptobars 网站,转来供参考学习。

最后祝大家折腾愉快!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们现在浓酸是管制产品。我们要开盖,只能用牙齿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们现在浓酸是管制产品。我们要开盖,只能用牙齿啃。。。。。。。 ...

可以用火烧,硅片不会被烧坏。
以前试过用浓硫酸清除封装,效果很好,后来硫酸被禁了,试着用浓硝酸,效果也还行,差不多的。现在硝酸也被禁了....不玩了!

网友:
好看,像大迷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们现在浓酸是管制产品。我们要开盖,只能用牙齿啃。。。。。。。 ...

原网站上提到了使用的是 Fuming Nitric,然后煮沸烧开。还是拿出小锉刀慢慢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火烧,硅片不会被烧坏。
以前试过用浓硫酸清除封装,效果很好,后来硫酸被禁了,试着用浓硝酸,效 ...

所以小锉刀最给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火烧,硅片不会被烧坏。
以前试过用浓硫酸清除封装,效果很好,后来硫酸被禁了,试着用浓硝酸,效 ...

这味道太难闻了。。。。。。

网友C:
ESP8266里面好多个八卦阵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D:
好复杂的芯片电路,才见庐山真面目,谢谢分享。

网友:
比想象中的的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P8266里面好多个八卦阵是干什么用的?

那些是射频电路,都是标准的,拷贝来的。

网友:
漂亮的楼房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味道太难闻了。。。。。。

这种都是有专门的排气和尾气吸收装置的,比如硫酸,加热到300度,必然有酸雾产生,尾气全部通入浓氢氧化钠溶液进行中和,一点都不会排到空气里。至于烧的话,只要充分燃烧,也不会有太大的异味,一般的烧法氧气不足,就会有奇怪的东西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8266里面好多个八卦阵是干什么用的?

显然是片上电感,用来高频振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复杂的芯片电路,才见庐山真面目,谢谢分享。

每个 bit 的 SRAM,需要一对晶体管作 RS 触发器,然后再有地址线、写使能、读使能晶体管,平均一个 bit 就需要 3-5 个晶体管。

然后单片机的 SRAM 可以是 kB = kb*8 量级的,然后就是一堆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更多的请到这个网站 https://zeptobars.com/,目前有33页的图片了,原始图片都很清晰,还可以放大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火烧,硅片不会被烧坏。
以前试过用浓硫酸清除封装,效果很好,后来硫酸被禁了,试着用浓硝酸,效 ...

好像工业用浓硫酸不会禁吧,我记得八年前我在印染厂上班,染涤纶的布料,对色的时候需要用浓硫酸把棉成分烧掉才能给涤纶部分对色,一整箱的浓硫酸,天天用,我那时候最怕的就是浓硫酸兑水,会冒烟,会发热,弄不好还把烧杯炸了,经常有人被飞溅的液体进眼睛,我也进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工业用浓硫酸不会禁吧,我记得八年前我在印染厂上班,染涤纶的布料,对色的时候需要用浓硫酸把棉成分 ...

公司进货没有问题,个人零售就不一样了。

网友:
鱼上有晶圆卖,可以搞一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