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池包无论在哪里都应该发光发热,牧田款+大艺款充电转换器改移动T12烙铁

楼主(2021-06-04):
前些天买的牧田款的充电转换器,接在电动工具的电池包上以后,可以输出5V给手机平板这些东西用,不过只当充电宝有点太浪费了,需要拓展开发新功能

牧田的脚,其实这玩意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这俩脚

USB输出接口

另一面也开了USB的接口,但没配板子,卖家就拿块胶带这么粘上遮丑了……

转换器标称输出5V2A,实测可以达到3A,不错,给手机平板什么的应急充个电还是可以的

全身就这两个螺丝孔

螺丝质量不错,镀的一层什么东西,亮晶晶的,而且硬度很高,用论坛22in1的S2批头大力拧,一点都没花

整体很简单,两瓣壳子加一个板子

板子也很简单,就是一个降压电路,只是那个SOP8的GMDAC芯片不知道倒底是个啥,看电容的耐压,这IC输入电压挺宽的

板子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

挖库存,备料:

DC 5521的母座(接T12烙铁)
三脚两档纽子开关(控制T12的开关)
3mm LED灯座
3mm红色LED(T12工作的指示灯)
还有俩2K的色环电阻忘记拍了,给LED限流用的

壳子里面这三根肋条需要剪掉,要不开关和母座没有地方放

剪掉后的样子,另一半壳子对应的位置最好也剪掉,空间大了好折腾

宝塔钻开孔,给5521母座用;纽子开关和指示灯直接用厂家预留的那个USB孔,不用再开新孔了

5521母座负极直接接转换器插脚的负极焊点;纽子开关放在5521母座正极和插脚正极之间,控制正极通断;LED+2K电阻接在插脚负极和纽子开关输出脚上,指示开关状态。

完成后的样子,纽子开关上下拨动控制开关,5521接口在左边,不会妨碍拨动开关

插上电池包,没问题,working……

下面继续改大艺款的转换器

USB输出接口

大艺的脚

卖家标称2A,实测可以3A,这卖家还都挺谦虚的

这螺丝孔怎么看起来和牧田款的一毛一样

螺丝也一毛一样

结构和牧田款的一样……

就连板子也一样,合着这玩意都是一个厂家造的啊

不过大艺款的转换器比牧田款的体积小了很多,改造空间也局促了许多,箭头所指那里的肋条都得喀嚓掉,要不真是一点空闲的地方都没有了

喀嚓掉

开一个U形的豁口,放纽子开关用

再开一个6mm的孔给LED指示灯用,5521的母座需要10mm的孔,考虑到装配的问题,只能开在侧面了

焊接装配完成,线路的接法和前面的牧田款是一样的

总装完成的样子,前后拨动开关来控制通断

插上电池包,working……好评

以前买的T12的便携烙铁,手柄内置了控制板,支持12V~24V供电

买回来的时候配的带诱骗12V的线,可以从支持QC/PD的充电宝取电,然后升压到12V给T12用,实测大概8~10秒化锡,对付一般的小焊点没有压力

烙铁的接口是5521的母头

所以DIY了一条5521双公头的线给烙铁用,这样T12与转换器之间就可以正常匹配了

牧田款的OK

大艺款的也OK

上电5秒化锡,很快,倒底是21V的电池包,就是比12V的供电给力

USB输出可以接个小米灯,提供额外的照明

至此改造完成,电池包不能让它闲着,无论在哪里都应该发光发热才对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占领前排,慢慢观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领前排,慢慢观瞧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的老李

网友B:
前排围观老陈嘚嘚嗖嗖开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排围观老陈嘚嘚嗖嗖开船

这个明显比楼猪的好看!

网友D:
太腐败了 居然动起了电池的注意啊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太腐败了 居然动起了电池的注意啊哈哈

有错别字  今晚扣蜂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排围观老陈嘚嘚嗖嗖开船

来啊,一起飚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明显比楼猪的好看!

老李提供的转接器链接,我一直找不到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腐败了 居然动起了电池的注意啊哈哈

楼下说蜂蜜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错别字  今晚扣蜂蜜

还是你火眼金睛啊

网友F:
高级啊。老哥有多少t12老铁了

网友G:
这个厉害了,炮弹直接升级为飞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太腐败了 居然动起了电池的注意啊哈哈

生命在于折腾,良家妇女都不放过,货真价实的腐败分子

网友H:
你把大艺跟牧田背对背粘起来,然后联通线,这样,大艺跟牧田电池就可以互转了。。 并且也带有输出功能

网友:
干掉充电宝的竟然是一个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级啊。老哥有多少t12老铁了

有一只手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厉害了,炮弹直接升级为飞弹

早就想弄了,苦恼一直没有适合电池包的夹具,前些天老李告诉我有这玩意,赶紧买了来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生命在于折腾,良家妇女都不放过,货真价实的腐败分子

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啊,否认三连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把大艺跟牧田背对背粘起来,然后联通线,这样,大艺跟牧田电池就可以互转了。。 并且也带有输出功能 ...

太厚了太厚了,太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