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希崖遥控开关(SEAYA XYYK-CZ01)

楼主(2021-06-04):
拆的接收器   这货据说有多个版本  版本不同  接收距离不同   但是使用中发现有些坑  无缘无故遥控失灵   重新匹配才能使用很懵逼  有大神知道啥原因吗  谢谢

网友:
我有个卷帘门遥控接收器也有类似的毛病(有市电220V),有时候没反应,开始以为是遥控器的电池弱了,换上新电池还是不行,过了一天试试居然又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