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寻找支持P89LPC936在线烧录器

楼主(2021-06-04):
  维修一块P89LPC936的板子,需要重新烧录程序,寻找一款支持线烧的烧录器,请知道的朋友帮助,谢谢。

网友A:
TOP3000通用/编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OP3000通用/编程器

他要的是在线的串行烧录器,而不是TOP3000这种需要拆下来烧写的通用并行编程器

网友C:
单片机,用TTL不能烧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用TTL不能烧写吗?

不是每种单片机都有STC这样的串口线烧录功能的。很多都需要专用的烧录器的,P89LPC936虽然有串行烧录功能,但需要芯片里提前被通用并行编程器烧写了支持串行烧录的Bootloader才行的, 而且一旦BootLoader被破坏了,还是得用通用并行编程器烧录的,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要的是在线的串行烧录器,而不是TOP3000这种需要拆下来烧写的通用并行编程器 ...

是的,因为拆下芯片比较麻烦,它有JT烧录插针首选在板烧录,老版周立功烧录器有线烧的插口,是RJ45口引出,现在找不到这种烧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P3000通用/编程器

你的编程器比我的多9,我的是TOP2004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拆下芯片比较麻烦,它有JT烧录插针首选在板烧录,老版周立功烧录器有线烧的插口,是RJ45口引出 ...

有哪位朋友知道这款烧录器的可否提供信息,我要购买。

网友(2021-07-06):
现在才看到,解决了吗?没有的话,我可以找一下,应该有。

网友:
我有个lpc烧录器,这东西可是老古董了,如果没解决,可以联系我,记得也是买老周的。

网友:
LPC900系列采用ICP编程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因为时间紧已经购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