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丰田小致炫加装一对高音喇叭

楼主(2021-06-04):
不得不说,看多了国产车后,发现丰田的配置确实够低的。哪怕是几十万的汉兰达,低配也吓人。
(另外听说,新款飞度最低配后雨刮和收音机都给简配了)
——————
回到正题,这个喇叭改了又几个月了,因为太懒了一直没发,
——————
先说说直觉感受吧,人声 金属乐器 高音确实有比较明显的提升,话说回来,这个是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音响改装方案了。

这个样式的,但跟这个应该不是同款了

其实可以直接买喇叭,然后在现有的三角板上开孔,还是因为懒,还有看网友开过的,貌似不怎么好看。所以买了现成的喇叭加外面的三角板还有转接线 都是一套的

首先拆三角板,黄色的是工作手电,顶部有磁铁可以吸到铁上面

主驾位置 线路要多一些

开门扳手那螺丝一枚

这个线卡找到这几个点,慢慢取就行,慢慢来不能慌

abs---嗯,直接百度过来了
abs是五种主要的合成树脂之一。中文名称为丙烯腈丁二烯与苯乙烯的共聚物。颜色为浅黄色或乳白色。它主要是由丙烯腈(an),丁二烯(bd)和苯乙烯(sm)的三种原料制成的共聚物。含量最高的是苯乙烯,吸收剂的生产过程。它主要分为两种:乳化法和本体法。它们大多数是乳化方法,其具有许多优点:良好的抗冲击性,良好的耐热性,良好的耐低温性,耐化学性,优异的电性能和易于加工。它具有良好的尺寸稳定性和良好的表面光泽。它也很容易上色和上色,也可以编码,喷涂和镀金。

这里还有些货的感觉

跟个电源插板一样的

插头触点部分

嗯,,,这几根应该是开门的还是开窗户的?一共两根 请高手解答

原来的喇叭。还是不小哦,6.5英寸的

这个喇叭小的很

装上的样子

整体这样连线

pp+e 19年9月

车内饰板用到的这样的卡子

最终就这样

听了几个月,总体感觉提升是有的。hotel california 开场那个沙锤的声音更加有质感了。

网友A:
啥时候放点DJ,轰头的那种

网友B:
小致炫是林致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放点DJ,轰头的那种

最近上下班路上天天听,,,acdc 那种 不知道acdc 可以百度下哦 。老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致炫是林致炫吗?

致炫。yaris l

网友:
有音乐 心情舒畅

网友C:
加装后高音肯定更丰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装后高音肯定更丰富了

是的,人声最明显

网友D:
都拆开了, 干嘛原厂低音不一并换了,再加点止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拆开了, 干嘛原厂低音不一并换了,再加点止振???

为了杜绝 这样的定式
都拆开了,为啥不一起换了喇叭,不加止震,不加后喇叭,
过断时间又觉得声音不行,整套换更高级的吧。。。。

网友(2022-09-29):
前几天我把自己的致享加装了后门喇叭,前面三角窗也加装了高音。和楼主前面图片的一样,不过主驾这边的高音开大的时候有点破,就像塑料纸抖动的声音,估计得找卖家售后了

网友E:
看到“致炫”进来的,曾经,差一点就是这台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致炫”进来的,曾经,差一点就是这台车

除了小,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