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又一时钟!除了做时钟 其他什么都不会了

楼主(2021-06-04):
除了做时钟  其他什么都不会了   又搞了一天

网友:
把时钟做到极致,你就是大师!

网友A:
下面该到点阵了。

网友B:
外壳是纯粹亚克力粘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该到点阵了。

你说的是这个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是纯粹亚克力粘起来的?

是的      亚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样吗

是的,加油!!

网友C:
同为“除了做时钟其他什么也不会了”的来顶贴,好在我也只喜欢做时钟其他都不感兴趣,请楼主详细的说说亚克力外壳的制作工艺,你做的真的很漂亮,几乎看不出来手工的痕迹了。

网友:
这位大侠,把握了时间,就是把握了生命。

网友D:
放在房间里感觉太亮了,影响睡觉, 放客厅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为“除了做时钟其他什么也不会了”的来顶贴,好在我也只喜欢做时钟其他都不感兴趣,请楼主详细的说说亚克 ...

花钱请人做的  25一个   看过你的时钟   感觉没有秒的  没esp8266的时钟  没有灵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在房间里感觉太亮了,影响睡觉, 放客厅还差不多

亮度可手动调   或者按时间自动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钱请人做的  25一个   看过你的时钟   感觉没有秒的  没esp8266的时钟  没有灵魂    ...

只要漂亮、喜欢花钱也值的,我的数码管时钟确实都采用秒闪烁而没有秒跳字或许也是一种个人爱好吧,另外我感觉如果时基芯片够准确是否实时校准就就再议吧,开心就好。

楼主:
你这个什么都有啊  希望早日看到你成功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