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艾浦森电饭煲

楼主(2021-06-04):
话说,上次有个亲戚知道我会修理厨房的东西之后,看这里 新年期间帮忙修修家里厨房的刀柄。 - 能工巧匠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就给我又来活儿了。。。

就是这次的主角,艾浦森IPS20-    ?电饭煲。

开始拆费了好大劲才找到窍门。

就是这个特别的卡扣,要旋转一定的角度才能取出来。
天气热弄得我一身大汗。所以还是拍图片分享给别的后来者参考使用吧。

其他的结构跟别的电饭煲差不多。

平时煮饭的东西就这么脏,小强很喜欢来的场所。。。

看到有维修过的地方,打电话问主人说之前保修过。
这种旋转的地方特别容易坏,说不定是旋转这个地方又内断了?
正准备拆,想想还是测量一下的好。

先分析一下电路吧。

78L05供电的
、、

感温器

单片机在上面板里面,连接线是给信号控制继电器动作的。
面板里面是低压,这块板子是高压部分。

上电发现没有5v,说明99%上面板没坏。
那么是开关电源坏了?用表笔一测量,原来是温度保险坏了呢!

就是这个

好在我有备用件

这种零件某宝上面有假货!!!里面是直通的!
我这个是经过测试可以熔断的,当时买了10个,测试真假并拆解用掉了一个。忘记拍照了。

不能焊接,只能用铜片夹紧。‘

没有专门的钳子,弄的优点难看。总之要保持接触良好

接上马上亮机了,好在没动其他地方,要不然可浪费时间了!

好了,给主人自己试试看煲饭吧,我可不想煲。

谢谢光临!

网友:
以前修过美的的机械煲,是继电器裂锡,最深的体会是研究开盖的时间比找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间要长。

网友:
坚决不买锅,盖一体,太不好清洗,还特容易脏

网友A:
这玩意儿看过有假的~

网友:
这个温度保险是易损件,楼主思绪清晰直接找到病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看过有假的~

假的好,永远不会坏

网友:
手到病除,一击中的,温度保险是串联在总电源输入端的么?

网友:
艾浦森,看名字应该是蹭爱普生的光啊,听起来也洋气

网友:
还是用回象印比较放心了

网友:
这个锅有点小呀,比国产名牌那用料差点意思

网友:
第一次见这牌子

网友B:
温度保险丝坏掉是不是通电不显示了?
那如果是煮饭煮一半就自动跳保温了是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保险丝坏掉是不是通电不显示了?
那如果是煮饭煮一半就自动跳保温了是哪里坏了 ...

重点查查感温器,还有磁吸。

网友:
谢谢分享。这小家电越来越有范儿了。。。。。

网友:
谢谢分享,家里电饭煲一直不出问题,没机会动手

网友:
这显示屏也太花哨了点。。。

网友:
那个温度保险没有压接材料,可以用稍粗的铜线绑扎,能弄得很规整。另外,这个温度保险链接可以发一个,至少楼主已验证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