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对于OBD有个疑问,能一直插着吗

楼主(2021-06-04):
想买个蓝牙OBD插上,然个在安卓导航大屏上显示信息,但听别人说OBD不能一直插着设备,是为啥呢?影响BCM局域网的信号传输还是OBD一直为蓝牙设备供电有危险呢?

网友A:
只是会把电瓶耗干……

网友B:
我的车上就一直插着“自动落锁”的OBD,好几年了,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会把电瓶耗干……

那就是说还是供电的问题了?搞个继电器ACC断电蓝牙OBD也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上就一直插着“自动落锁”的OBD,好几年了,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说所谓的耗电情况呢?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插上之后一直亮

网友:
obd接口是长电,长时间停车容易馈电

网友:
一直插着会消耗电瓶的电力,而且时间长了容易烧毁里面的稳压芯片。

网友:
我也一直插着自动落锁的obd哎,狗屎日系车基本都没有自动落锁的功能

网友:
不会的 就那么点点功耗而已 怎么会因为他亏电

网友:
就是常耗电而已,一般这个都是耗电很少的,放心吧。

网友:
用着一个图吧卫士的 一直插着 昨天拔下来了 因为我不开车了,不需要检测油耗啥的了

网友:
以前领过一个驾图盒子,就是OBD的,一直插着的

网友C:
我现在用的HUD抬头显也是OBD口的一直插着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HUD抬头显也是OBD口的一直插着用没问题

那为啥会有这个说法呢搞的我都不敢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啥会有这个说法呢搞的我都不敢买了

可能有些车插了OBD设备后刚好车子电池亏电了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把这个OBD当成了替罪羔羊吧。正常来说OBD设备耗电是很低的,现在还有带开关的OBD转接口要是怕耗电可以去某宝买这样的头再插设备,可以在不用的时候按下开关关闭用电。

网友D(2021-07-08):
这玩意耗电很厉害的,容易把电瓶榨干,所以某宝产品有几种,一是带自动休眠的,贵很多。还有是带开关的,下车按一下,但是太麻烦,而且会忘记。我买了一个普通的,然后自己改造了一下,这个模块本身是用的OBD里面的长电供电,打开断开,接一个线出来,接到ACC上面,这样停车就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耗电很厉害的,容易把电瓶榨干,所以某宝产品有几种,一是带自动休眠的,贵很多。还有是带开关的,下 ...

我也是准备这样搞的,搞个继电器,ACC开启通断

网友:
我obd一直插着个抬头显示,没啥问题,停车几十秒自动断电,没觉得有啥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准备这样搞的,搞个继电器,ACC开启通断

不需要啊,直接断开原来的长电供电,接到ACC不就完了,继电器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