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你们还敢网上寄修么,看看这台机子的手脚

楼主(2021-06-04):
很久没有发帖子了,活比较忙一直没空上论坛。
前段时间接了一台神舟的机子,客户说网上寄修看了,说要换主板报价2000,发回来给本地修电脑也看了说要换主板,最后送到我这里来。
修了半天,发现不太对劲,才发现上家做的手脚。

首先是内存,两根4代8G的内存,全部短路

仔细一看,全部颗粒都爆锡错位。

主板动了5个手脚,样样到位,没点底子真的修不出来。
直接放图吧

最后一张图是其中动过手脚的地方,看各位能看出来不

网友A:
C1373移位,这也是人才啊

网友B:
内存也不对啊,海力士的板子,三星的内存颗粒,而且上面还打着X,这种黑心店家真恨不得揍一顿

顺便问一下,联想的笔记本,g50系列的,插电源会自动开机是什么问题呢?以前正常,出问题后也刷过BIOS,没用

网友C:
2010年左右寄到武汉修过d630, 圆满顺利.
所以这个还要看人的, 比如我本地一个修手机的外地夫妻, 自从认识后手机都让他家修, 又便宜又好从没出任何岔子.

网友:
有些人过分相信网修,图的就是便宜,本地有好多维修的价格高,不相信没办法啊

网友A:
我也有一台dell 灵越14 3442,平时插电用,突然不开机,本地检修未果,也不敢网上修了,就一直扔在家里,不知道楼主能帮忙修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373移位,这也是人才啊

不是这个手脚哦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也不对啊,海力士的板子,三星的内存颗粒,而且上面还打着X,这种黑心店家真恨不得揍一顿

顺便问一下 ...

插电开机你看下CMOS电池及RTC电路,以及开机后关机会不会自动开机这种情况

网友D:
c36xx
c35xx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0年左右寄到武汉修过d630, 圆满顺利.
所以这个还要看人的, 比如我本地一个修手机的外地夫妻, 自从认识 ...

本地修过的有过交易这种没啥问题,很多客户就是图网上便宜,直接网上和我比价,都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东西

网友E:
图片太模糊,R3129连锡?还是电感?只要不是换容量或者阻值,或者断暗线,都是新手做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太模糊,R3129连锡?还是电感?只要不是换容量或者阻值,或者断暗线,都是新手做的故障。 ...

都不是嘿嘿,这不是新手做的故障,很老到,简单手脚我也不会发出来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是嘿嘿,这不是新手做的故障,很老到,简单手脚我也不会发出来哈哈哈 ...

C1308和另外好多元件都焊过,不过可能是障眼法。为了掩盖真正的地方。

网友E:
C1324不对,好像装了个电阻。C1308也可能是电阻的肚子朝上装的,假装成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dell 灵越14 3442,平时插电用,突然不开机,本地检修未果,也不敢网上修了,就一直扔在家里,不 ...

可以看看,机子毕竟比较老了,要动CPU动桥就没必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36xx
c35xx的电容?

不对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C1324不对,好像装了个电阻。C1308也可能是电阻的肚子朝上装的,假装成电容。 ...

bingo,就这个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bingo,就这个位置

有些手上有图纸的,比较专业的维修点埋的故障都很刁钻的。如果外面没有图纸基本没有修复的可能。但是电脑图纸芯片组一样电路图也差不多的。埋故障的最高境界是让人拿不到把柄。也就是说让人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能断定是人为埋的,自然也可能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手上有图纸的,比较专业的维修点埋的故障都很刁钻的。如果外面没有图纸基本没有修复的可能。但是电脑 ...

差不多吧,就是查的麻烦,查出两个手脚要费很大的精力,很多直接就放弃了,他做的故障基本都是直指的芯片故障,在这之前我也把CPU给换了,才发现有手脚。大部分机子图纸我们都有,要是没图纸我们只能靠料板对板修,这个机子也是刚好有料板,不然修的可费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电开机你看下CMOS电池及RTC电路,以及开机后关机会不会自动开机这种情况 ...

电池正常有电,笔记本自带电池也正常,rtc部分貌似也正常,开机后关机不会自动开机,自动开机仅在插入电源时会,通断电池供电没事(拆除所有可拆除部件也试过了,就算只剩主板,也会这样)。但睡眠功能会,睡眠自动恢复这个系统换过也没用(睡眠后不一定隔多久会自动恢复,日志中记录好像是无法进入低功耗模式之类的,具体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