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个情怀 磊科 NW705P无线路由器设置界面

楼主(2021-06-04):
淘宝上面20块钱包邮 400元30个的东西,在14年那会也就是50--60元的价格。买个纯属是为了拆着玩的,顺便看看那时候磊科的界面:

进入设置网页,一个磊科的巨大logo一闪而过

然后进入了快速设置

高手肯定是要点 高级设置 了,

系统运行画面:

Wan口信息:

LAN口信息:

日志信息:

无线信息:

高级功能:

连接设置:这个路由器的连接限制最高是1024,看来性能确实不怎么高。不过,按照win系统默认的100 来说,带机5--10台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这一版前面还有一版,那个更经典(PS:v2的硬件缩水了)

网友A:
看界面合格是没有中继功能的版本?

网友B:
这个固件我刷过,没有中继,辣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界面合格是没有中继功能的版本?

这个不就是中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固件我刷过,没有中继,辣级。

磊科网址有 中继方法:

NW715P桥接步骤:
前期准备:
1:两台NW715P无线路由,以下简称R1R2
2:最好用有线去配置,这样能节省配置时间。
3:为方便起见,配置用的电脑ip设置为自动获取。
4:假设R1做主路由,接了外网
步骤一:
1、  进入R1的界面,默认ip是192.168.1.1,用户名和密码为guest

2、将无线基本配置,网络模式修改为AP+WDS,为了方便区别两个路由,这里将R1的SSID改为Netcore1,频道修改为手动,比如修改为channel11,点保存生效

3、  点WDS设置,用AP探测,搜索R2的无线信号然后连接,并设置密钥(注:这里的密钥不是无线密码,自己可以随意输入一个8位或8位以上由数字或字母组成的密码)

4、  点开无线安全管理,设置无线加密(注:必须配置这一步,否则WDS状态不会启用)

步骤二:
1、  进入R2的界面,默认的ip是192.168.1.1,用户名和密码:guest
2、  点开网络配置,内网配置,修改路由的ip,和R1在同一网段,但是ip地址和R1以及其他电脑都不相同,比如192.168.1.2.

3、  点WDS设置,用AP探测,搜索R1的无线信号然后连接,并设置与R1相同的密钥

4、  点开无线安全管理,设置与R1相同的无线加密

5、  点开网络配置,DHCP服务器,把DHCP服务器的状态改为关闭(注:R1里面DHCP服务器的IP地址池不能包含两个路由的ip)
步骤三:
  做到这里,两个路由的桥接就已经设置好了,可以点开WDS设置,wds设置列表,看到两个路由的连接状态都是已连接了。

步骤四:

通过有线或者无线连接R2,将电脑的ip改为自动获取,看能不能自动获取ip;若手动配置电脑的ip,在填写网关时需要填写R1lanip作为网关,看能否上网,若能上网就大功告成,若不能上网,请按照以上步骤检查,看是否有遗漏步骤未操作!

NW715无线中继步骤

无线中继就是无线AP在网络连接中起到中继的作用,能实现信号的中继和放大, 从而延伸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现以NW715P 1.2.04 为例说明无线中继的配置方法。
一、登陆路由器WEB配置界面,点击“网络配置”――>“内网配置”,修改路由器LANIP地址。由于市面上不少路由器都采用192.168.1.1作为LANIP,为了避免冲突,所以建议客户修改NW715PLANIP
二、点击“无线管理”――>“无线基本设置”,网络模式选择“Repeater”,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

注:1、为了避免冲突,建议修改默认的SSID,本例修改为“715ptest
  2、修改网络模式为“Repeater”后,DHCP功能将自动关闭。
二、点击“AP探测”,扫描网络中可用无线网络,选择可以中继的无线信号,点击连接,返回上级菜单后,点击保存生效,路由器会自动重启。

三、点击“无线安全管理”,在网络模式中选择“Repeater”,在安全模式中,选择中继信号要求的加密模式,并输入密钥等相关内容,保存生效即可。

  到此,Repeater配置完成。

注:两个路由器的频道要选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