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哪种电饭锅耐用?

楼主(2021-06-04):
现用杂牌的,发热盘固定螺丝共3个,已脱一个。盘能晃动。国内美的,九阳等品牌是这种固定结构?以前三角牌不错,打算买个100元左右,国内品牌货。非山货。

网友:
买日本的,比一般的耐用。当然价格也够买好几个普通的了。

网友:
美的电饭锅用10年了没有你说的情况发生

网友:
做工还不错,我的苏泊尔已经换了两次电路板。

网友:
再好的工具,也得保养,你这种估计进水造成的

网友:
美的电饭锅

网友:
普通的很少了,都是电压力锅
不如直接换个电压力锅
我家用的普通的过经常不跳闸

网友:
我家的奔腾电压力锅用10年了,只换过密封圈,其他功能完好。这东西,自己爱惜着使用,使用寿命才能长。

网友:
现在的电器可不像20年前那么耐用了,100多块还想用多久?多少L的你没说啊,3L大品牌的也就100出头,4L的差不多200。三角、半球以前很出名,9几年用的半球很好用,10多年只换过磁钢而已,现在这俩牌子都成山寨货了,千万别买

网友:
如果都很耐用,以后谁还买,厂家能生存吗

网友:
这种有蒸气水盒子的比较容易进水,我用的都是那种普通盖子的!

网友:
我家的美的还可以,用了4,5年啦,就是那个传感器的线经常折,会断

网友:
价格差不多的,质量估计也差不多

网友:
电饭锅更多是看你怎么用,像这个地步框架锈穿,明显是锅体外面有水就塞进去了。平时注意不要滴水进去,维护的好  用个10年没问题

网友:
电压力锅煮饭比这种普通的好吃,建议换电压力的

网友:
三角牌吧,只要不甩锅,应该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