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了那些廉价手电钻,最后一样制作,电池内阻仪。

楼主(2021-06-04):
       手电钻电池坏了,年前制作了点焊机手电钻要换电池,整个过年就是做变压器点焊机,折腾C51单片机曲折路 之后为了延长电池寿命,制作了16路平衡充电制作16路独立充电平衡充,采用XT2059芯片并联,延长电池的寿命
但还是缺一样东西,那就是内阻仪,不然你不知道买来的电池状态怎么样的,于是就有了这个DIY,内阻仪就不用自己设计了,有现成的仿制一个,偷懒一下。仿制的是隔壁论坛的M6电子负载仪,去掉放电部分,保留内阻测试部分电路制作而成。

看看买的手电转,一共5把,就电池差点,其他感觉很好,廉价实惠。自己再买点动力电池换上非常超值,东磁的2000MA才3元多点,买了13节

内阻仪电路,估计很多人做过这个。

去掉不需要的部分电路画图,由于元件部分是拆机的,东拼西凑,所以有贴片有直插的混用,反正是自己用。

发捷配打板。

多了5片

焊接了一块板,一次成功

改成了用2节电池供电方式,这里可以显示电池电压

显示开路状态的电阻,我是量程1000M欧

拿个电池先试试,还行。

接下去就是安装到壳里,开孔挖槽

贴个标签上去

然后开始校准,没有标准电阻,找一截康铜丝,用电流电压法测出270欧姆的位置,然后校准内阻仪

然后就可以测量了,拿一个检流电阻是100MV50A的。

显示2M欧,很不错,

换个电阻75Mv15A的

测一下要DIY的动力电池组电池,没有专用的电池测试架,所以有几个M欧的变化。总共成本大概15元左右,也感谢一下原作者,有这么好的东西分享

最后晒一下想更换的电动扳手,雷立讯 27元买来的,真是超值,虽然到现在还没用上一次。自己测试过,电池容量大小严重影响力矩。

网友A:
电池哪买的,为什么我看东磁2000mah的没有低于5元的

网友B:
记得这个扳手带的应该是一层5节电池,
还有2层10节电池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哪买的,为什么我看东磁2000mah的没有低于5元的

要赶上时候,1688批发市场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个扳手带的应该是一层5节电池,
还有2层10节电池的版本?

自己买了10节的壳,打算2用,用做t12电源

网友:
这个扳手还有么 超级想要个

网友C:
谢谢分享。请上测试结果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买了10节的壳,打算2用,用做t12电源

不知有没有适用的壳子  购买地址站短告诉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请上测试结果看看。

测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有没有适用的壳子  购买地址站短告诉下好吗

找了半天没找到,可能淘宝特价版里买的,软件被我删除了,如果你也是这个扳手,那搜索牧田的电池壳,就可以了。就外壳是5元,好像加3元邮费

网友E:
谢谢分享,可以分享打板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可以分享打板文件吗

已上传pcb和固件

网友:
小白一个不会,可以出套件吗

网友F:
这个扳手还有么?链接发来看看。这个内阻仪,有12864屏幕版本的吗?想搞12864

网友:
哦,后面图片有了,我还以为是测试标准电阻的。对了,可以转让一套板子和分享代码吗?我也想折腾一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扳手还有么?链接发来看看。这个内阻仪,有12864屏幕版本的吗?想搞12864 ...

扳手现在价格不划算了,没优惠了。没12864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扳手还有么?链接发来看看。这个内阻仪,有12864屏幕版本的吗?想搞12864 ...

我上次买的45

网友G:
这个出套件比较好,好的成品价在1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出套件比较好,好的成品价在180左右

纯属业余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