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车床改装后续 加装垂直刀架

楼主(2021-06-04):
上面讲到了改装车床,今次来看看如何把车床改铣床用。
先看看改装完成后的样子

先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1)为什么要改装?

用这个图说下事
原因1:由于我家里位置狭窄,能放的东西不多,所以不能同买车床和铣床,只能把车床改装成铣床用了。
平时加工的东西也不多,只是为了折腾,所以就试试搞起来。
PS:明显是没钱嘛,说这么多干嘛啧啧啧!!!
原因2:由于刀架只能夹15mm厚度的东西,无法夹持工件
原因3:由于我的车床的刀架只能X和Z轴移动,无法铣切工件
2,基本参数:
最大加工深度(X轴):40mm
垂直移动距离(Y轴):60mm
最大夹持宽度:90mm
最大夹持厚度:40mm
2,能加工什么:
可以铣槽,铣孔,铣阶梯
目前我这小白就只能想到这么多了,其他有待大神跟帖补充。
2,改装花费:
垂直刀架250元
45#钢+螺丝50元
3,改装耗时:
从设计,选东西,动手搞,大概7天时间。
下面是正文:
首先根据自己的刀架尺寸买来一个垂直刀架,建议买精密的,我目前这款做工粗糙,晃动明显,丝杆只有单端固定,晃动很严重,阻尼非常巨大,差评差评。
做靠山和做夹具:
买来45#模具钢片,买回来是锈迹斑斑的,于是自己打磨了一下,锈迹清理干净,修边和上油。
后面发现长度也不对,自己用砂带机磨了1小时,砂带报废5条才磨刀合适的尺寸,真的是太硬了。
下面是打孔,由于太白了技术水平有限,打断钻头,打歪报废的,所以多买几片。

这个原刀架上有2个孔,对准他来打孔,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结果打歪了1mm,没法子了,只能把孔扩大,害!!!
这个刀架可以360度任意旋转的,下面有个圆盘。

在滑块上安装靠山,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接下来安装压板

完工,试了一下,还是有点怕断刀,不敢进刀,人躲得远远的。最后还是铣了一条小槽,算是成功了。

总体说,这个刀架稳定性还是可以的,就是丝杆差了些许,摇摇晃晃精度难以保证。

后续能加工什么,请跟帖说说,我力所能及的就可以试试。

网友:
一直想搞个小车床,不过玩的大部分都是钢材,怕小的不好用

网友A:
这个几乎是买了车床的人都会改的,不过等你买了铣床就基本不会用这个功能了,

网友:
有钱有闲有地盘才可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几乎是买了车床的人都会改的,不过等你买了铣床就基本不会用这个功能了, ...

是的,目前用来夹持砂轮机,也是非常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