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个长技6000W逆变器 里面啪啪响正常吗

楼主(2021-06-04):
新买的,峰值功率6000W,额定功率3000,怎么样?

机子里会不停的啪啪响,这正常吗?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炸了mos管 还有后面的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炸了mos管 还有后面的可控硅

这是刚买的,一开始是比较小声的滋滋响,后来又多了像放鞭炮似的噼哩啪拉响,这是正常的吗?

楼主:
实测功率倒是真的

带动3059W,电磁炉开在中档1600W+电热水壶1450W约=3000W

楼主:
没人说说吗

声音像下油锅

网友:
变压器磁环有松动的,或者是大电感没缠紧,建议把所有变压器上都用704硅胶把磁环和骨架黏住,电感也粘点。最好把PCB反面拆开看看大电流线路有没有加铜线,或者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B:
这声音似乎是后级的方块电容击穿,拆下逐个检查一下

网友:
单纯一个声音不好判断,逐个检查线圈变压器电容

网友:
把大功率元件都检测一下,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二极管,电解

网友:
报纸卷筒,贴耳朵仔细寻找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声音似乎是后级的方块电容击穿,拆下逐个检查一下

发现啪啪鞭炮响的触发情况了

开机后机内温度会慢慢提升,然后智能风扇到一定温度就开始启动低速转动,一开始动的时候啪啪响就跟着出现了,风扇本身转动是没有噪音的很正常低频的转动声所以啪啪响的声音不是风扇本身的问题
基本上没完没了的鞭炮响就是因为逆变器开机后散热风扇会从头到尾没完没了的低速运转

然后我拿手持小风扇对着IGBT管热散铝片吹了下让它凉下来,风扇就停了,啪啪声就跟着风扇的停而停下不响

至于为什么这样,小白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2022-11-01):
看起是个大功率的家伙

网友:
啪啪响可能是双金属片触发结构的迷你温控开关发出来的,只要观察俩小风机是否和啪啪响有无联动关系来分辨

网友(2023-12-29):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炸了mos管 还有后面的可控硅

应该是继电器在响,问题不大。

网友:
功率计测测,不会有你想象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