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晨芯片的盒子怎么备份固件啊???

楼主(2021-06-05):
今天到手个百事通r3300l,想备份下固件,以后出问题了可以恢复。怎么都找不到怎么备份方法,哪位大佬有方法可以请教下!!!

网友:
拆下EMMC焊到读卡器主控的U盘板上面 用软件备份 或者克隆

楼主:
这样的技术层次达不到,动手能力不强,也没工具。没有软件备份盒子固件的吗,大佬

网友:
几十块的东西,放心折腾。

网友:
以前可以用TV盒子助手  进行备份   要ROOT
现在不知道还管不管用了